翼龙机头被撞裂开了,用什么可补好?

楼主(2005-12-12):
小弟昨天迎着大风飞翼龙,之前原装机身被撞坏了,现换的是启迪的套装,上午飞得很好,但下午风更大了,小弟使用翼龙飞航龙,但飞远了,因为机翼没有涂装,所以飞远了看不清飞机状态,于是在下风处准备逆风而上转弯的时候飞机头朝下摔了下去,油门没全关,机头撞裂开,方向
舵机
坏了一个,7x6桨撞断,
电机
跟机身分离开,平尾垂尾
活动
关节处全部撞断啦,小弟只得拿回残片回家,准备修理。
今天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机头撞裂开,用什么可以补得好呀?且又美观,又不增加机头的重量。
谢谢!

网友A:
两边穿孔用一条尼龙绳穿缝,然后用502胶水粘。

网友B:
我用一排订书钉,打孔订上,用手折弯,这种方法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塑料机。强度没有楼上的好,但简单。

网友C:
AB胶也可以的

网友D:
两边穿孔用一条尼龙绳穿缝,然后用502胶水粘。
两边穿孔用一条尼龙绳穿缝,然后用502胶水粘。 我用过好用

楼主:
是不是就像穿鞋带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