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的一些看法

楼主(2005-12-13):
十月份我买了黑鹰,因以前是用小神庭22号,看到黑鹰时心里着实激动,调试好后飞起来感觉也是大不相同,总的来说,黑鹰真是不错,稳定,耐飞,在家里一般的嗑嗑碰碰(前提是收油要快)根本不当回事拿起来一样的飞。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在场外练对头挂在树上,把树技都打断了,我想肯定完了,可除了桨皮有点破外,一切正常! 在我飞黑鹰的两个月当中,因为是在家里练,轻摔不计其数,但只坏过两根横轴,一点改装的油管和几个尾齿,至于桨损坏的有三副,但都还能用,只是不太平衡了。
但这些算什么呢,比起亚拓来我觉得要好很多,我买亚拓一个月了,就空机已花了将近四千了,初看到亚拓,也觉得亚拓确实不错,做工和结构确实比黑鹰要好。但一次摔机,除脚架什么都坏了,可能是我的调试方法不到家。但我总在想,一台给别人说成是豆腐机的黑鹰,从我拿到手到练成稳定的对尾和对头,一台用T4VF和三叶36H
发动机
配出来的30国产油直,把它调得在三四米高左右,悬停纹丝不动,就这些总不至于怀疑我的智慧玩不好模型吧!因为在这些过程当中没一个高手亲临指导过,都是我自己模索和一些热心的模友通过电话和网络给我帮助。所以,我觉得就是亚拓不行,花这么多钱去玩一台450级别的电直,太不值了,它的飞行稳定性是不错,但在好,能好得过油直吗?而且那点性能也不见得比黑鹰好到那去。有些人说亚拓的动力相当于90级别的油直,去问问那些玩油直的模友吧!想不通这么多人吹捧亚拓。
就我的一些经验来说,黑鹰确实是一台不错的飞机,是我见过最好性价比的飞机。
为什么要说这些,因为买了亚拓我有种上当的感觉。小弟玩模型也就一年,可能我的想法是肤浅了。

网友A:
我也刚刚买了黑鹰,考虑到整机和配件的价格,的确很值得!
本来想考虑x400或者450xl,可是看了他们的配件,觉得实在不划算!
飞机还没到手,到手后准备用来练习倒飞,减少摔机成本,前段时间用3dpro倒飞,感觉3dpro配件实在太贵,他的配件根本就不值那个价,准备过段时间把它给出了,想要得留个记号哈!
而且450xl这个级别对电池实在要求高,黑鹰400(36,z400)相对要低很多,也是需要考虑的!
黑鹰倒飞如何,本周即可告诉大家!

网友B:
同上,我也刚买了黑鹰,性能做工出乎我的意料,配件也便宜,摔着没那么心疼

网友C:
鸭托的鸡鸡贵,配件更是贵得离谱!

网友D:
呵呵,看来大家对亚拓意见不小啊。
配件确实贵。不过亚拓的3D表现是不是会好一些啊。
我觉得飞悬停和航线,简单3D,亚拓的优势是不明显的啊。

网友E:
可能亚托的性能还是在我们身上体现不出来,不过亚托的配件贵死了,确实有点难以承受,比如稍严重点的摔机就要400-500元的修理费用,只能说要练好本领以后再飞450,如果450是第一个电直,那估计会花上不少的学费!

网友F:
黑鹰零件用料相当好
相比之下 3DX400所谓的ZOOM400简直是垃圾。尤其是哪些小螺钉。很多是用熟铁做的,黑鹰用的都是高强度螺钉。

网友G:
最喜欢这
玻纤
的机身!
飞机不是拿来摔的,但买飞机一定得买架经摔的!

网友H:
450钢度大,撞击必坏,400较柔,除了大桨,一般不坏,横轴我敲了N次.不过450比400重50G,对电池要求高不理解,除非电机的效率有问题.(电机温度低,效率不一定高).

楼主:
用玩亚拓的钱,节省点应该可以玩V2 50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