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充电器讨论

楼主(2005-12-13):
现在能买到的充电器,可以把li poly充得很好又快的有什么介绍?价格在1200内
一款叫ICE的怎样?

网友A:
好用不好买  买了你搞不懂电池的各种参数也麻烦 就这个充电器冲你的电池也没问题 很好用http://www.shhfmodel.com/html_pages/big/recharge/multiplex.htm 全能充电 傻瓜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用不好买  买了你搞不懂电池的各种参数也麻烦 就这个充电器冲你的电池也没问题 很好用http://www.shhfmodel.com/html_pages/big/recharge/multiplex.htm 全能充电 傻瓜化

最好不要这种充电器充锂电池,2cell问题不是很大,3cell很危险.串充会造成某一块电池损坏,这种充电器充镍氢镍镉铅酸最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能买到的充电器,可以把li poly充得很好又快的有什么介绍?价格在1200内
一款叫ICE的怎样?

其实充锂电池很简单,对于单块电池来讲,只要有限制电压就可以了,普通的锂充电器都可以做到,再大不了多个恒流转恒压的功能.充锂电池分2种充法,一种是串充,另外一种就是分压平衡充,分压平衡充就是用性能完全一致的若干个充电器分别给锂电池组里的独立的电池进行独立充电.没什么高级可言,市面上普遍采用的成品锂电池分压充也就200-400之间,个别国外品牌略贵一些,其实原理与功能也和国内品牌的充电器大概一致.

楼主:
也就是说买li poly的充电器一定要买平衡充的?
有什么好的介绍?1200以内

楼主:
谢谢鹰王!和各位大侠!
请问大家用过的觉得好用的有什么?介绍一下,顺便给各参考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买li poly的充电器一定要买平衡充的?
有什么好的介绍?1200以内

ESky的2种,还有亚拓的新款的也不错.ESky的不含电源80.00和230.00二款,另买个12V的开关电源也就50.00左右,亚拓二代也就400.00左右直接接220V电源.

楼主:
Esky的我看过,说明书什么的都没有,感觉怪怪的。Esky和亚拓的那个会好点?在考虑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y的我看过,说明书什么的都没有,感觉怪怪的。Esky和亚拓的那个会好点?在考虑中

不用说明书,插上就用,看灯颜色变了就拔,就全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