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ngqing52 请进

楼主(2005-12-13):
以前看你发了个贴子 说是前轮的转向摇臂可以用什么东东替代的是吗?想问问效果怎样  我的也坏了现在没有配件了 想找个东西代替着用 谢谢

网友:
喔!我记得是电器插头(三插扁那种).

网友:
zongqing52
上将

UID 12604
精华 0
积分 5595
帖子 1668
阅读权限 10
注册 2004-5-31
来自 保密
状态 在线  [原创]前三点转向臂

我的20级小金星前起落架转向臂坏了,眼巴巴看着不能飞了,可今天和模友约好了怎么办?无奈中一眼看到躺在墙角的一只三相电源插头是公牛牌15A的,我灵机一动。。。拆开看一看。。。哈。。。有救了,我拆下一个导电金属片测量一下接线柱穿线孔的直径4。2MM,ZH正好和适,我把接线柱和导电片的相对位置旋转90度再铆结实,在没有接线柱的一头打了三个小孔,装上一试,太好用了,我就。。。。。。去。。。。!
我一边走一边想,等我买来新的转向臂还可以把它拆下装回插头。。。。。
有人要看顶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看你发了个贴子 说是前轮的转向摇臂可以用什么东东替代的是吗?想问问效果怎样  我的也坏了现在没有配件了 想找个东西代替着用 谢谢

25级的用10A的插头,40级的用16A的。我一直在用这东西,很好用!仅存的老照片,很不清楚,对付着看吧!把接线柱转70--80度后,要用锡焊一下儿,才结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看你发了个贴子 说是前轮的转向摇臂可以用什么东东替代的是吗?想问问效果怎样  我的也坏了现在没有配件了 想找个东西代替着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