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充电器

楼主(2005-12-13):
请问各位老大,有谁知道用三个手机锂电自动
充电器
如何连接充11.1V的锂聚
电池
,并联OR串联???,最好有电路连接图.

网友A:
应该是串联啊。
我原来也想做一个,后来觉得麻烦,也不美观。就直接买了ESKY改进后的锂电平衡充,效果不错。

网友B:
充得很慢的,要5、6个小时,找xwg搞三个Kodar的充电器吧

楼主:
请问XWG是......

网友C:
手机充电器编号1.2.3,锂电3串编号,1.2.3
具体接法:
1+接电池+,1-和2+接电池1-和2+,2-和3+接电池2-和3+,3-接电池3-
over
还有,插上电源.

网友D:
不如把三个锂电的引线引出来,三个万能充同时分开充.这样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