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更换电机

楼主(2005-12-13):
36#的180无刷电机坏了。。请问可以用什么无刷电机来替换啊。。原配的无刷电机不好。。请各位前辈指导。。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ll b2040

那里可以买到啊。...能给小弟一个可以买到这无刷电机的电话和地址吗?谢谢了。

网友:
别再用180或2040的电机了,这些电机都会比较热!还是用450TH或亚托的电机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