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的铅蓄电池放电电流能多大?

楼主(2005-12-13):
能达到多少C。就是普通摩托车用的那种。还有就是他们充电怎么充?自己做
充电器
的话是不是用个12V的电源加一个限流电阻就行?铅蓄
电池
便宜啊,用在船上比较合适。希望各位大侠为我解答疑问。

网友A:
好向放电电流很大,我250摩托车上的电平(5ah),启动的时候瞬间轻易能供出60a左右的电流,够厉害的吧,要是用感荷电启动用电瓶,就更厉害了,用再船上就是太重了。
充电的时候一般都永恒压法,12v电平充电电呀不超过13。8v就行了

网友B:
原帖由
spartutu
于 2005-12-13 15:56 发表
能达到多少C。就是普通摩托车用的那种。还有就是他们充电怎么充?自己做充电器的话是不是用个12V的电源加一个限流电阻就行?铅蓄电池便宜啊,用在船上比较合适。希望各位大侠为我解答疑问。 [/quot]
那要看是什么牌子的铅蓄电池了,一般不会超过20A,松下、汤浅的好一点,一般国产的也就10A左右。

楼主:
请问松下、汤浅的要多少钱?还有250摩托车上的电平(5ah)是多少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