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ANWA VG400模拟器接头和连接线怎么接的?

楼主(2005-12-13):
我有一套SANWA VG400接头和FUTABA的不能通用,求接头和改线方法,有成品买最好!!!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2006-02-20):
我也一样 急啊
我也一样 急啊 教练线咋做

网友B:
把连接头打开里面可以看到一条连线,把他改到靠又的第二根插针就可以了

网友A:
先谢谢了 但具体点啊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