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个锂电池组 请大侠看看中不???

楼主(2005-12-13):
各位大侠 我是个新手 最近刚买的设备  钱都花没了 就差电池就能试飞了 由于试机心切,想自己做个电池先用用, 本人电器水平是初中物理标准 大家说的一些术语我实在是不懂 有点问题请大家指教了!!
    我自己做了块电池组 是用向朋友要来的手机的旧电池改装的 电池分别是
    600MA  650MA  700MAHE  850MA  的各种品牌的旧手机电池(呵呵 惭愧啊  让大家见笑了  呵呵!!!)  我分别把600MA 和650MA 的两个电池的电芯并联到同一个电池保护板上   再把 700MAHE 和 850MA 的两个电芯并联到另一个电池保护板上 这样就有了两个3.6V的电池组  然后我再将两个电池组再串联就得到了7.2V的电池组了 , 充电我是用现在很普遍的手机电池万能充电器 (充电电压4.2V  电流200MA)由于我的电池可以分开我就并联在充电器的两个电极上 大约充电了20多分钟  充电器的充满指示灯就亮了 取下电池  过一会 再充还能充一小会,我不知道  这样弄是否可以啊?充完电  我还没敢往飞机上装 心里没底啊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自己做电池用的 有什么经验能介绍一下吗?我这里谢谢了先!!!

网友:
看我做的,原理和你差不多。你的容量稍微有点不一致。勉强凑合也行,注意别过放。
我是把两族焊在一起,中间抽头,也可以分别充(不用拆开)。你的电池组最多放出4-5A电流,不能飞大飞机,否则电池会很烫很危险,自己挑个合适的机型吧。还要注意尽量缩短连接线,避免损耗。
最重要的一点,不要用保护电路,否则电流不会超过2.5A。

楼主:
太感谢 飞狐兄弟了!!我看图片上  你的电池组 好象是3个电芯并联后再串联的吧 ?容量一不小吧 ?  你充电也是用手机充电器吗?如果电池不加保护电路 会不会很危险啊  造成过充或过放啊  我看了很多有关锂电爆炸的介绍 心里没底啊!呵呵。还有就是一般的手机充电器都是充一块电池的 我们做的电池组都是2~3块并联的 充电效果除了时间延长还会有其他影响吗?你的3块并联一般充电是多长时间啊?

网友:
我用3块700的并的。用手机座充,别的影响没有,就是要花4小时才满一组。放电瞬间7A,一般在2-3A左右,不是很热。
电池组上没有保护电路,放电时你自己控制别过放了;充电时我把保护板先连座充上,再加上电池,所以安全还是有保障的。锂电池要在大电流过充时才会爆炸,手机座充电流很小,一般还充不暴,当然你也要在旁边看着!

网友:
电池容量不同,新旧不同根本就不可以并联和串联,至于原因我想不用说了.
如果你想好好飞电直,建议不要省电池的钱了.锂离子电池不能大电流放电,废旧的手机电池就更不可能大电流放电(当然你的电池是用于小电流放电的除外).省省吧,花个一百多大洋买个锂聚吧.

网友:
也不是说绝对不行,你到底什么机型啊?。

4-5A的小飞机还能勉强凑合,注意别过充,过放,即使玩了几次扔了也不心痛,反正是旧的。

楼主:
我是用来玩电动固定翼的,电直玩不起啊 呵呵 我试过了 我的4节垃圾电池充满电后,用在我的“无刷”动力的固定翼飞机上,虽然在最高速(15A电调,遥控油门推到头)的时候超过1分钟转速有些抖,保持中等速度(我是菜鸟啊 大家不要笑话,就是油门在中间的速度,没转速表啊)基本能挺个10来分钟  我怕过放了 没敢继续,电池的温度一点变化都没有(也许是冬天的缘故?)由于我还不会飞,所以不知道真正飞起来怎么样,但我感觉应该没问题的,我在准备苦练模拟器 等明年春天暖和了我再真正试飞,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来玩电动固定翼的,电直玩不起啊 呵呵 我试过了 我的4节垃圾电池充满电后,用在我的“无刷”动力的固定翼飞机上,虽然在最高速(15A电调,遥控油门推到头)的时候超过1分钟转速有些抖,保持中等速度(我是菜 ...

电池放电不行,电压下降太快,凑合飞吧

网友:
关注呀!手机电池新的才15~20元呀!还是飞毛腿的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无刷都能飞10分钟,那就不错了。找哪天实际去飞一下吧。
不过要是想买新的,那还是应该买雪园的锂聚,15块一片。用4片做出来的电池性能会好很多。

网友:
手机电也就1--2C放电,搞个微型飞机凑合玩。建议还是买离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电不行,电压下降太快,凑合飞吧

这么便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