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系统

楼主(2005-12-13):
我准备搞一套1:10车上用的无刷系统在1300以内的,电调要80A以上的有什么好的介绍?

网友:
楼主超又米,低于1000的都不问,米王啊

楼主:
是电调加电机,所以1300以内。
凤凰的80A的电调有人用过吗?加油反映迅速吗?价格大概在多少?

网友:
1300?电调肯定不行!凤凰的价格在1000以内,但线性不好,车用的,特别是1/10用的,只能用国外的,国产的目前来说还没达到要求!

网友:
凤凰的80A跑1:10,我告诉你,只有烧的份.
好点的是NOVA的,有传感的,大概是1800左右的(含5300KV电机).
真正能跑的只有HACKER的而且是最贵的哪个,大概2800RMB,如果是2300左右的那个也是常烧的.
通常这个级别的电调相对飞机的是120A到150A的,所以价格很贵.
另外这个电调也只能用HACKER的C40-6S或者7S,否则起步跟不上有刷.不过起步以后,只要不是静止,有刷的3T都不够跑.电机大概1600RMB.
其实还算便宜东西了.相对配套的电池来说.

楼主:
看来车用无刷系统的技术还不是很成熟,暂时打消念头

网友A:
车用的电调最好的还是带传感器的,启动没有滞后,正反转换向快,现在市场上不多见,nova的很不错!

按道理,带传感器的更容易diy,关键是现在市场上的绝大部分无刷电机都要改动才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用的电调最好的还是带传感器的,启动没有滞后,正反转换向快,现在市场上不多见,nova的很不错!

按道理,带传感器的更容易diy,关键是现在市场上的绝大部分无刷电机都要改动才可以使用,。。

可以告诉我具体型号和介绍吗?还有参考价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