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买的医用的蓖麻油不知道可不可以,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5-12-13):
今天买的医用的蓖麻油不知道可不可以 请高手指点 谢谢拉

网友A:
可以用!
我用过,医用的应该是最好的,价格也不便宜吧!

网友B:
医用的蓖麻油和化学纯的蓖麻油,到底那一个好啊?

网友C:
医用的当然好,价格也好!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纯度都很高!是上上佳品。就是贵了点,我在医院拿的价是500ML~40两银子呢!区别在于微生物限量上的不同!医用的微生物指标要求较高。

网友F:
医用的很好。

网友B:
我到化工商店买蓖麻油,他们告诉我说蓖麻油只有化学纯,没有分析纯。我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他们说蓖麻油只能做到化学纯的,而做不到分析纯的。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