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4#机的问题啊,好烦啊~

楼主(2005-12-13):
搞了很久的抖动问题开始有点眉目了,很可能是3IN1接收机里的陀螺仪有问题,尾电机会突然狂转,在推大油门的时候甚至会影响到舵机也抖动,如果把尾电机的线把掉后飞(用手扶着机尾起飞),飞机非常稳定,所以估计是陀螺仪和尾电机整个回路有问题.
哪位高手可以救救我啊,教我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换掉接收机是否还有其他方法?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是你的尾电机有问题了,换掉尾电机就能解决!是电路的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更换电池试试?我认为是电池内阻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是你的尾电机有问题了,换掉尾电机就能解决!是电路的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9494!!!!!!!!

楼主:
尾电机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