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无刷系统推荐

楼主(2005-12-14):
谁用过380型号的无刷系统?
我的要求较高,是给小大脚用的,要求速度和爆发力。
请问有什么推荐?价格1000元以内只要电调和电机,可以求到好的系统吗?

请大侠赐教!!在此无限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用过380型号的无刷系统?
我的要求较高,是给小大脚用的,要求速度和爆发力。
请问有什么推荐?价格1000元以内只要电调和电机,可以求到好的系统吗?

请大侠赐教!!在此无限感激!

380是有刷电机的规格.
380级的无刷是指28xx,功率在200-300W之间,最大电流在20-30A左右的.
电调选30A-60A都可以.
用不了1000,500以内就可以搞定.

楼主:
我想要一套速度和扭力都好点,油门反映迅速和稳定的系统。请问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楼主:
GS B28-35-12无刷马达(KV:2700RPM Φ3.175mm)电机如何?
配什么的电调好?

网友:
好盈28 A

楼主:
我是深圳的,好盈是不是在深圳的?
我在深圳哪里可以买到?一定要在这里网购吗?

楼主:
28A的电调会不会不行啊?车子起步的电流好像很大,我怕很容易烧掉。
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网友:
车用的电机,只能用GS或者华迈的.因为只有他们的马达是用钐钴磁的,车电机很容易过热的,价格不便宜呀.
B28的电机很容易的,只要长度是47-48MM的都可以了,但是要记住,KV至少要到5000以上,否则没有力气的.
车的电压是7.2V实际跑只有6V左右,没有5000KV,你还不如买有刷的好.
参考电流(5200KV B28-8S),起步瞬间至少有40A,最大加速时候70A,最高速度时候50A以下.
所有号称缓起步的电调是没有办法让你的车跑起来的.
印象中能跑这个电机的电调国产的只有2个,1个是ELE最大的,还有辉盛停产的60A,但是辉盛的没有中位油门记忆,至少要调到1.3MS才允许启动.需要用带电脑的枪控.而ELE的,我没有用过不知道.
凤凰80A你也不要想了,浪费马达,加速完全没有力气的.甚至不能带点角度起步.
我自己测试过,
HACKER CAR COMPETITION +HACKER C40(B28级别,35MM转子长度,47MM总长) 整套2800+1600RMB跑不过4T的有刷.
如果是便宜的,还是买个300-400的有刷,加个7-9T的540.

楼主:
谢谢water!
为什么我听论坛上的大侠说在小大脚上用无刷很厉害很暴力

网友A:
无刷和有刷,确确的说应该是无感式无刷和有刷的区别,应用在车上的驱别:
1.启步,加速。(这个绝对是有刷要强过无刷,并且会强过很多)
2.撞击重启动,堵转力矩(这个也是有刷要胜出很多)
这两方面主要是因为无感无刷的先天缺陷所致。(启动力矩小,不能堵转,否则会导致不同步,电机停转)
这两个问题目前都是通过使用高 KV 的电机,过减速,用转速换力矩的方式来做到的。
但是跑起来后,那绝对是无刷要胜出有刷了。
我想业界无刷应用到车模上还有待新的突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和有刷,确确的说应该是无感式无刷和有刷的区别,应用在车上的驱别:
1.启步,加速。(这个绝对是有刷要强过无刷,并且会强过很多)
2.撞击重启动,堵转力矩(这个也是有刷要胜出很多)
这两方面主要是因为 ...

其实实践中我发现HACKER这个系统起步是完全足够的,至少它强制启动的力气是非常大的,接近50%最大扭力.只要转速高过100RPM,那有刷的加速是完全不可能和无刷的比的.
因为我们都设计飞机用电调,而且消费者先入为主,认为凤凰的软启动是非常成功的,所以就这样结果了.
车用无刷其实很成功的,但是因为模型界中的车的比赛已经规定的使用有刷马达,导致没有办法让无刷发挥.
按整体效率和实际操作,无刷的是很成功的.
我们做无刷的公司的规模永远是没有办法和做车的相比的,所以只有我们遵从他们的游戏规则,而不是无限制比赛.
对于无限制的比赛,毫无疑问,无刷是无敌的.
苦于金钱和比赛规则,导致无刷在车上还需要时日.

楼主:
那么可以推荐一套实惠、娱乐、性能可以的380大小的无刷系统吗?
我只是很感兴趣,想入入门,因为以前玩的都是有刷系统,虽然顶级,但是乐趣好像没有无刷高。只要无刷电调和电机。价格最好500以内,如果不行600以内也行。

谢谢各位热心坛友。

网友B:
我用 B 2040 5200KV+ 旧辉盛 50A 用在 18仔平跑上,不过还没有试 过,还没开车....车架要散了

网友:
好贴!学到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 B 2040 5200KV+ 旧辉盛 50A 用在 18仔平跑上,不过还没有试 过,还没开车....车架要散了

又没有试过下路?起步有力吗?

网友:
空转声音很大的,没下地过哦

楼主:
空转没有考验扭矩,所以没有下地还是不知道性能

网友:
对,我现在电池还没解决好
试验时是用蓄电池

楼主:
多少V的电压?不会是12V吧?
那么你也太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