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小旋风3D和1+1 E3D

楼主(2005-12-14):
这两款机机,价格都差不多.玩起来感觉有多大区别啊?另外,我有11.1V1800(135克)的锂电,能不能用在上面,会不会嫌重呢?吊机能吊的起来吗

网友:
这两款机都可以,小旋风要重不少,你若用135克的电池恐怕起飞重量就要在380克以上了,不过现在用无刷飞也很轻松了。感觉机身稍短,俯仰安定性比1+1稍差。
1+1的飞机做的很精致又轻,你的电池有些重,这样就需要把机身和机头加强下,用135克电池,起飞重量应该控制在340克以下,飞的会很爽。稳定性也好。实际我都是用7。4V飞的,全重320克左右,即经济也挺爽。

网友:
火,用1+1吧,细节部分做得不错。1800电池可以用,控制飞机重量在350克就最好。

楼主:
谢谢,我有1800的电池,还有好盈28A的电调,另外还有GWS的4克微接收和ESKY的8克舵机.现在就是不知电机部分如何配置好?是用外转直驱,还是用内转加减速?配1047的桨如何,请各位指教一下了.多谢

楼主:
另外.我有个2040-KV2800的内转(原本打算装电直上的)能不能使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有个2040-KV2800的内转(原本打算装电直上的)能不能使用呢?

可以用,减速比用4。66的,ELE能买到。在11V下你试试1047或106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