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尾杆很容易坏.

楼主(2005-12-14):
我的4#尾杆很容易坏.只要一摔机(一米高旋停)几乎都是坏了...我都已经换了无数根了...一根都是12RMB买的..好贵..各位大哥有没有什么DIY办法可以让4#尾杆赖用些...谢谢了..

网友:
你的尾杆什么材料?这么脆弱?我的碳纤杆很耐用啊
不过你可以先在外面包一层透明胶带,可以加固

网友:
我的是碳纤:用(1)502油一遍,(2)最好外加热塑管,

网友:
到一德路中港3楼洗手间旁的模型店买5MM直径,1米长的厚壁碳纤管,刚好4#机用.摔不坏!每条15元,可截为3段用!!!

网友(2006-07-28):
我的4#尾杆问题不在摔断,而在于有些松,如果地面打转多了,尾部支撑杆与地面的摩擦会使尾杆在轴向上的角度发生变化,烦死我了!!!!!

网友A:
尾杆却实很容易坏的。主要是落地的时候是尾撑杆先接触地面(并且很重)的结果。还是要练轻起轻落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杆却实很容易坏的。主要是落地的时候是尾撑杆先接触地面(并且很重)的结果。还是要练轻起轻落才行。

这个是其一,另外一个是4#机的大桨在落地一刻(某一角度指炸机时)很容易打到尾管,我也试几次被大桨打裂尾管.

网友:
其实是,副翼的方向是可以左右摇摆的,当大浆因外力转动到和副翼平行的角度的时候,就会打到尾管了。其实尾管真正损坏的原因是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