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XL出现来回摆尾现象的调整!!!!

楼主(2005-12-14):
我现在飞450XL两种都飞过,其中锁尾如果调不好很讨厌!!!!
出现的情况
    (1)尾部来回摇摆不停: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你的陀螺仪感度太高容易造成
         二是你的舵机出力不够或是反应速度不够快所造成
    (2)尾部慢慢飘移:这种情况肯定是陀螺仪感度太低所造成!!
就拿我自己来说开始调试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我用的是GY401陀螺仪感度调整在75左右
舵机出力应〉=1.3kg/cm因为450XL的尾管较长力矩较大,速度应在0.11s/60度 或者更快。我自从用了以上配置效果很好再也没有出现摇摆现象了!!!!

网友:
你用什么舵机?

网友A:
直接是费话,什么都没说清楚!

网友:
没看太明白-_-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是费话,什么都没说清楚!

用JR的把感度接头插在AUX2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