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浆共轴电直的问题!

楼主(2005-12-15):
麻烦了,最近又看上双浆的飞机了,下手之前还是问下大家吧,也好让大家给把把脉,少花冤枉钱,呵呵!

看到大家对ESYK的双浆机评价不错,也比较喜欢,就是觉得自己现在手头已经有好些东西可以用到上面了,再买全套的话实在是不划算了哦,所以想搞个最便宜的套装就可以了!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满足我这样的DIY愿望,而且我把我手上的东西说一下,大家看看能用到上面吗?谢谢!

我手上有雷鸟电直原配收发一套,9.6V电池若干,混控调速器1个,PG-03陀螺1个,9克舵机若干,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否能用到上面?谢谢!要如何安装和连接这些设备,才能飞ESYK的双浆机?还是这些东西根本就不能用到ESYK的双浆机上面?

除了ESYK的双浆机以外,我还看上了科乐科的双浆机,不知道有人飞过没有啊?效果如何,看外型的话还不错,就是不知道和ESYK的比起来哪个更好飞些?

望老鸟们多多的指点一下,谢谢!

这个就是科乐科的双浆机,外型上看的话象真度满高的,效果如果和ESYK的不相上下的话,那么应该是首选哦!

网友:
那你直接在商城里面买那个k50空机

楼主:
可是我的雷鸟混控能用到上面吗?还有遥控设备?

网友:
好象不行哦,KA-50这样的机器好象是没有陀螺仪的

网友:
有陀螺的啊!
就是控制上下浆转速的,原来玩华科尔上面就有陀螺芯片!

网友:
雷鸟的混控可能不能通用,因为雷鸟的尾电机功率比ESKY的电机功率小很多的,电流及混控的输出比例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看来想玩这个还是要先升级俺的遥控设备啊,麻烦啊,定了T6EXHP了,就是没有我要点频率啊,希望下个月会有,那就可以在发射机上设置混控比了.对了,陀螺用雷鸟的PG03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吧,不行的话上个240或是401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