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打印机的步进电机可不可以改无刷

楼主(2005-12-15):
我没数过有几个极,好象可以做外转子的

网友A:
不可以的,因为打印机的步进电机是偶极电机,它要的是大扭力,低转速。

网友B:
步进变无刷???老母鸡要变鸭!

网友C:
打印机里用的是步进电机,虽然也是无刷的,但与模型用的无刷电机结构不同,不能改。

网友D:
我拆过,不能改

网友E(2006-01-20):
步进马达也算无刷呀~ ~ ~
不过它是open loop control,失了步就动不了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