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这车多少钱?那个朋友知道请说下。。

楼主(2005-12-15):
禾宝 骇客 7   1/8  TQ版4驱油动越野车付禾宝21级手拉涡轮增压引擎

网友:
不太清楚
只知道标板车架加发动机是2100左右
中间还有PBS等几个版本
TQ是最高版的
我看要是没个5000以上,就不要想这个车了

网友:
蜗轮在哪里?我怎么没有看到!

网友A:
哪有什么涡轮增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有什么涡轮增压?

涡轮在发动机后匣里.看不到的.

网友:
汽车的涡轮增压无非就是增加进气和排气量,即使在排气管上接一个涡轮风扇都有很大的帮助,模型是靠什么原理呢?

网友C:
听说是3000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涡轮在发动机后匣里.看不到的.

对就是到发动机的后部。。。。打开看才看的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是3000多吧,

要是3000多点。我想买。。。5000多我还不如去买京商MP7了。。。。那个也就是 4000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什么涡轮增压?

看见后面那个红色的的东西。 。就在拉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是3000多吧,

大哥,这个价钱顶多买到车架加发动机,其他就不要想了。想买TQ,还是省钱吧。多准备一些

网友:
TQ 也有版本不同! 图上的4000差不多  不带设备!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500-390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