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自己喜欢的飞机、高兴 - 初飞 9图(快)

楼主(2005-12-15):
首先强烈推荐我的动力系统,价格低廉,新手必配。
韩宇 BM2410 - 12 Y,配合 韩宇 11V 1300MAH 12C 电池,全油门有 920克推力。
而电调加电机 才 100 多点。要买找 流星。

后上方向看

侧面看

飞机加 4VF

动力以及后起落架

我与爱机

容易修改 上拉角

正视

7楼高全油门撞地

这个是我做的第二个飞机,第一个也是这样的,不过是上反 垂尾控制。
我喜欢双机身的飞机,因为 不怕摔,摔了也就坏个飞机头(事实证明的确如此,7楼高 全油门 撞地 也就坏个飞机头),昂贵的电制设备,电机 螺旋桨都没问题。

今天飞这个飞机前 我上个飞机上天不到 10 秒。 一个转弯 垂直撞地~
上反我用不习惯。

今天飞这个过程如下

天气
  阴 -22度 西北风 4级

地面
  地面调整舵面 重心(%35处)
  发现卖的模型专用像鞋油盒子一样的胶太怕冷(-22),简直狠点一碰就裂~,透明胶 失去粘性~,浆保护器在屋子里很紧 在外边电机轴是钢的 缩小比 铝严重,保护器打滑~
  滑跑,在水库冰面,跑啊跑,起不来,拉也起不来 郁闷。

天空
  立着看是不是太冷没动力,立着可以推起我 630G 的飞机~
  一不小心碰大了油门,吓一跳,飞机已经 6-8 米高了,赶紧大油门。继续爬 推点杆,平了。
  高兴的飞啊飞,过一个弯后 飞机低头 拉啊拉啊拉, 差 2米就撞了,爬起来了(由于太兴奋,油门忘记拉下来了),没刻意的去想怎么飞,因为太快了,没给我想的时间。
  我就不自觉的 天上 转圈 横滚(尾巴有点晃) 倒飞(比正着好飞) 试图拉筋斗(拉不起来)
  继续飞~ 8分钟后 电机有点咳 我落, 我在 7 楼左右高度 顺风状态 转弯回来时候 头抬不起来,也拉不起来(还全油门呢),全动力撞地,飞机头坏了,还好我做了好几个。

总结
  一定练习好G2,把控制飞机 当成一种条件反射~,我觉得我的飞机跟G2 里的飞机 飞行唯一差距 就是 我的飞机螺旋桨大 有反扭力 要用副翼 补回来。

哈哈 第一次 飞行就这样结束了。飞前紧张,飞时候不紧张(忘记紧张了)。

飞机
  翼展 118
  长 110
  弦 20
  重 630g

网友:
不错!鼓励!终于飞了第一次

网友:
好,搞无人机!

网友:
电池要注意了,920克推力电流不会小啊。

楼主:
飞机太快了

我要把尾舵弄大一些
不然地上爬不起来 天上也 拉不起来

网友:
-22度??天~~我会变成冰棍的。

楼主:
是 -22 黑龙江 七台河

网友:
气温太低了,这电池~

楼主:
:( 我就有 5个 1047
2个 9047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22 黑龙江 七台河

东北老乡,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强烈推荐我的动力系统,价格低廉,新手必配。
韩宇 BM2410 - 12 Y,配合 韩宇 11V 1300MAH 12C 电池,全油门有 920克推力。
而电调加电机 才 100 多点。要买找 流星。
http://www.5irc.com/upload/20 ...

具体是什么电调,这个组合哪里买?谢谢!

楼主:
要买找 流星。 啊~
调好象是辉胜 18A

楼主:
YES 实际测试 920G

网友A:
用什么桨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桨测试的?

网友:
尾力臂有点短 平尾前缘距机翼后缘在2倍弦长比较合适 升降舵面积是平尾的25%比较合适 电动的话再大一点了 另,看了你的试飞情况感觉可能是舵面反效后机身要加强提高刚度 另外零下22度还是不要飞了 对电池不好

楼主:
一飞冲天
  这样我还 好不同意才配回重心啊 ,后边再长 就难调重心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飞冲天
  这样我还 好不同意才配回重心啊 ,后边再长 就难调重心了啊。

加长鸡头啊 尾力臂短造成飞机不稳定很难飞的 你可以把电池接受放在前面啊  一架飞机不是重心调好了就能飞的

网友:
新做的试飞了吗?

楼主:
流星 这个就是新的 我还要做
我要用肚皮滑跑

网友(2006-01-14):
顶.做的很好,胶水可用环氧素质类胶.如木材之间粘接用乳白胶效果也不错.
应调整发动机安装角.不要用副翼校正以减小飞行阻力.另外起落要迎风.

网友:
-22度电池的容量及放电率都会下降,你的模型有多重?有700-800克的推力就可以飞1公斤多的模型了。从你的照片看,舵效应该也不差,电机的推力线应有-2度左右的推力角,

楼主:
哇 这么久还有人顶我的帖子啊~
现在我已经把飞机弄成没起落架的了。
大肚皮~
然后用肚皮在地面滑着起飞降落。
现在经过练习已经可以用手接飞机降落了。

图上的这个飞机设计有问题。
别的都不用改,给机翼一个迎角就OK了~
然后 平尾与推力线方向平行。

目前还有个缺点就是重心太靠下。
翻滚时候不稳定。
还有就是速度慢。
在东北的 5-6 级风时候 顶风 飞的太慢。

忠告大家点事。 延长线啊,特别是东北的朋友,一定要买好的。
我的 冻成了 一节一节的 失控高空 旋转 落到乱石堆里 坠毁~
损失惨重。

楼主:
如果电机 在 重心位置,带矢量平衡的尾翼 一定可以好很多。

网友:
冬天也应注意遥控设备频率的飘移造成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