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妇4C--请调鸡高手赐教

楼主(2005-12-15):
先介绍下主角  是个ASP的4C发动机 容颜已老  先后事从2夫  CAP232和号称不能飞的“净40”
人老珠黄 功率已经不如从前  恰恰偶又得新宠GMS47  于是把她冷落一旁边  无奈鲜嫩劲一过  又想起老相好  那魅力十足的呻吟、一碰就爆的性格怎是2C能与之相比的?
又把她重新起用
在前奏中启动、油门响应均百依百顺  加满油起飞 功率虽不够 但是听听这发动机的声也是享受啊  正准备享受鱼水之乐的时候,发动机停了。  以后几次行事均是这样  每到激动人心的关键时刻无声无息。
我用对2C方法温柔的对她   把鸡头翘的高高的 调好了,    鸡头放的低低的样子也调好了, 然后 放地面上先用了个一箱油来做前奏。   在15%兴奋剂的刺激下 她叫的是那样沉稳有力。
然后小心翼翼的起飞----30秒后停车

雪地裸跪玻璃渣求4C高手指点迷津。如能顺利圆房,定当重谢!!!!

网友:
哈哈,写得不错,不过我也是新手!顶一下。

网友:
高......实在是高......哈哈

网友:
真知灼见啊!楼主的帖子实在是一句中地。子曰:三人行而必有我师焉。斯言善哉。不知不觉上网这么多年,好的坏的帖子都看过了,看多了。渐渐的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渐渐觉得自己已经达到奋斗的顶峰了。可是,第一眼看到楼主的这个帖子的时候,我的眼前竟然感觉一亮!仿佛看到了倾城倾国的美人,正轻摇柳步款款而行。正好似楼主的这个帖子,语态端正,论证从容。好贴啊!只有那种真理在握,洞视这个世界真实本质的人,才能显示出这样惊人的笔力。在日益苍白肤浅的网络里,我从楼主的帖子中不但看到了真理,更加看到了网络的希望。为表达我对楼主的敬意,也是为了向楼主学习。我决心要把这个帖子顶上去!

网友:
哥们 可以啊

原来还没把你看出来哦  写的不错

网友:
细品楼主文笔,您应是为老手.此等小事?

网友:
好写手

我认为这个发动机你还应该在地面仔细多观察一下,根据你所述来看,化油器应该正常,4冲程发动机马力减少和气门顶杆的磨损有很大的关系,由于气门顶杆的磨损,气门无法关闭严密,损失了缸压,功率自然下降,调整气门应该使用专门的塞尺,OS有专门的塞尺卖,没有专门的塞尺的模友可以打开缸头,首先清洁气门和气门座,调整气门顶杆的螺丝,使间隙在大约0.3mm,并且观察气门在关闭的位置能否关严密,如果不能,调整后再试,经过调整的发动机的输出说不定吓你一跳呢!当然还有曲轴和轴承也要检查,一般轴承是要更换的

网友:
我的感觉是中风门时贫油,是主,副油针的配合点不佳所造成。这种情况我建议把副油针开大45--90度,主油针减小20--40度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