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6EXAP各項設定.

楼主(2005-12-16):
转自飞行披萨
1.Model .........可記憶6台飛機的選擇功能
2.Reverse........改變servo正逆方向
3.D/R..............設定大小動作,設小動時把遙控器上的D/R開關向下再設%
4.E.P.A...........設定servo的左右擺動的大小角度
5.TRIM............servo微調功能
6.P.MIX...........可自行選擇1~6,任二個channel做混控,注意右上CH有個箭頭,
                      往上是主控channel,往下是副控channel,使用這個功能時,要
                      把(Inh)改成(on)
7.W.MIX..........固定二動混控,有4種模式,常用的應該是(EL)模式,
                      副翼及昇降舵混控(1.2channel混控)
                      (FP).....1,6channel混控
                      (V)......2,4channel混控
                      (FPV)....就是FP+V
8.操縱桿模式....有四種模式(我只知道1,2,3)
   設定方式:先不開電,然後同時按住MODE和SELECT鍵,再開電就會出現選擇畫面
                     1.....左操縱桿控制2,4channel
                            右操縱桿控制1,3channel
                     2.....左操縱桿控制3.4channel
                            右操縱桿控制1.2channel
                     3.....左操縱桿控制2,1channel
                            右操縱桿控制3,4channel

楼主:
遥控器设置的英文和中文对照
REST:重设
D/R:大小舵
EXPO:最大舵角与D/R配合使用
EPA:舵量
TRIM:微调
PMIX:混控
MAS:主
SLV:从
FLPR:襟翼6通道用
FLTR:襟翼6通道用
V-TL:V尾混控
ELVN:升降、副翼混控
F/S:只有PCM接收机用到的失控保护

网友A:
有6EXHP的吗?

网友B:
舵机行程线性是否可调?就是让遥控器摇杆在中点附近操控时,舵机动作比较迟钝,然后摇杆偏离中点越多,舵机动作越灵敏。整个舵机转动过程是非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6EXHP的吗?

HP就多了个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其它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行程线性是否可调?就是让遥控器摇杆在中点附近操控时,舵机动作比较迟钝,然后摇杆偏离中点越多,舵机动作越灵敏。整个舵机转动过程是非线性的。

HP的舵机行程线是可调的,AP的不行。

网友:
thanks a lot! I am useing these TX (AP & 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