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数控分度头的吗

楼主(2005-12-16):
不知道怎么消除齿轮机间隙

网友:
两个齿轮(外形完全一样的)同轴贴并在一起(主传动轮与轴使用键连接,消隙轮无键,可以自由转动)!之间联一拉簧(拉力要足够)!使两齿轮有相对转动的趋势!这样安装齿轮后,两个齿轮相对错动有弹簧拉紧,尺槽始终夹紧相配的轮尺!在力不足以使弹簧拉深的情况下,消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消除齿轮机间隙

指的是蜗轮蜗杆间隙吧?如果是这样又是自己DIY的,要选用自调心轴承,蜗杆尾端做一可以向蜗轮径面微调的轴承座,想调多紧有多紧。蜗轮蜗杆必须花些时间用减速机带动正转反转配合研磨好

网友:
同意baoxue99的说法.这就是我用的这种

网友:
同意baoxue99的说法.这就是我用的这种??????

你说的是数控??
 数控中分度头中心有旋转编码器。动力是伺服系统.......

网友:
同意baoxue99的说法.这就是我用的这种??????

你说的是数控??
 数控中分度头中心有旋转编码器。动力是伺服系统.......
_______自己做可以用步进电机的开环控制!蜗轮蜗杆的确要消隙!软件中也可以设置间隙补偿量!这也是开环 于闭环的一大不同之处啊!闭环通常可以直接控制结果!开环只能控制开头啦!!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