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怎么调配重

楼主(2005-12-16):
各位师兄,刚买的36#成机,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怎么36#平放在地上都会觉得重心靠后,(滑撬前面离地了)本来好像应该以主轴为中点,机身前后重心平衡的,这样不是升起来后飞机会向后滑。现在都不敢拉起来。请问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正常的,如果需要修正该怎么改?

网友A:
当然是不正常的……
重心必须保持在主轴上,用手抓旋翼头顶端时可以使飞机平正离地才可以起飞……
正常的36#成机的重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俺的就没事,而且通过36#,俺还学会了许多知识(如调机,飞机……)
调整电池位置,尽量靠前放,同时还需保证电池的稳固~扣上头罩后,重心基本就在主轴上,如果不在,就自己加配重吧(别太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