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请给意见

楼主(2005-12-16):
最近弄好的H艇,想用罗西21级带减速齿的发动机
用多大的浆好呢??现在安上去的轴是4mm的(不锈钢硬轴)。
下面三种方案那种好:

1.轴不变,带减速齿,用42的浆(内径4毫米)
2.轴不变,不带减速,21发动机直接带42的浆。
3.轴换成5毫米的,带减速,用50左右的浆(50的浆就要换轴了)
4.轴不变,带减速,用50的浆(这个比较勉强了)

大家认为那一种最能发挥发动机的性能,能达到最好效果啊??

还有轴系35厘米(全长)是不是短了些?

网友A:
品牌的21发动机,直驱42的桨都够了。

还是直驱好的!

不过你可以参考888的虾,虽然他是玻璃钢的,看起来他的比你的还小,短一些,40三叶发动机直驱52桨,速度够可以了!

就是费油

楼主:
我的和888的尺寸是一样的,
我是想知道
那一种搭配更好,更快。
还有就是4mm的轴到底够不够强度

网友:
4mm的硬轴完全可以了。我多用的4mm的.用第一套比较合适。

楼主:
你的是什么艇啊》》也是H艇吗??

网友B:
我觉得减速+大桨是21级发动机最好的选择!因为21级转速高而扭矩小!可以利用齿轮减少转速增大扭矩!至于轴用4毫米还是5毫米你可以先用你原来的4毫米!不行再换5毫米就是了!(轴越长越容易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品牌的21发动机,直驱42的桨都够了。

还是直驱好的!

不过你可以参考888的虾,虽然他是玻璃钢的,看起来他的比你的还小,短一些,40三叶发动机直驱52桨,速度够可以了!

就是费油

兄弟,40的就叫费油了啊?那90不就是喝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减速+大桨是21级发动机最好的选择!因为21级转速高而扭矩小!可以利用齿轮减少转速增大扭矩!至于轴用4毫米还是5毫米你可以先用你原来的4毫米!不行再换5毫米就是了!(轴越长越容易断!)

现在的问题是4mm的轴,大浆不合适装啊。(大浆一般内径都是5mm的)

网友:
里面车一个套不是就可以了吗

网友:
我的是什么艇多不知道吗?888的玻璃船壳就是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4mm的轴,大浆不合适装啊。(大浆一般内径都是5mm的)

石明德的尼龙桨就是4MM内径的,性能也差不到哪里去,你要的话,多买几个,反正便宜,最大好像记得有68M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40的就叫费油了啊?那90不就是喝油啦

呵呵,也不是啦!我飞飞机还用52的两冲呢。
就是船一般开最大油门,加上好的发动机不敢用太差的自配油,怎么说一升勾兑油成本也60-70呢!一天下来一桶肯定是不够的了!

本来有个7.5的船用三叶60的发动机可以跑60-70KM,算算油太贵,想想还是过点时间搞汽油机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壳真让人流口水,看起来尺寸长度不超过900MM 的,性能不错的,呵呵,可以考虑发扬光大。

不过21的发动机能让那船跑到60-70KM,那就不错了!

楼主:
听说H艇比较轻,要注重转速,船跑起来之后,所要求的推力就不是很大了,
重要的是转速,速度才能上去.
我的船,连发动机,油箱,设备,总重量1800克左右.fsr-v3.5全部可是3500-4000克(那一套发动机就是从fsr先卸下来的)用在这里力量绝对是够的(fsr也可以跑60啊)

还有没有其他人给意见啊??谢了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H艇比较轻,要注重转速,船跑起来之后,所要求的推力就不是很大了,
重要的是转速,速度才能上去.
我的船,连发动机,油箱,设备,总重量1800克左右.fsr-v3.5全部可是3500-4000克(那一套发动机就是从fsr先卸下来的)用 ...

是这样的,我建议用直驱,这样结构简单,重量轻,便于维护。
不过你的4mm的不锈钢轴可能会有问题:那么长的轴应该用淬火的硬轴。我担心不锈钢轴的强度不够。

楼主:
谢谢老贾指教.
我的不锈钢轴是祽过火的了,35厘米还长吗??现在觉得发动机还是靠后了一些,
轴改的话还要加长哦...

网友:
給意見?是是經人腦模擬器(憑空想象)出來的方案等你來試呀!

网友D:
同意6楼的看法,至于5mm的浆套4mm的轴,车个套不就OK了。

网友E:
哈!我自己做的H艇也快下水了!用的老款三叶21的机器!石明德的轴系跟他的40.5X1.4P的半浸浆,但是感觉他做的万象节太水了!艇的全部重量只有1480克,而且加了190CC油以后!艇体是木制又用玻璃钢加强的强度好的很!就是怕他的万象节会断!!各位老鸟推荐一下买谁的万象节比较好!!怎么联系他!!谢谢!我的QQ408601795 明天上图!

楼主:
呵呵,我就是没敢用老石的啊,还是叫人加工把

网友E:
你的罗西机器加管子花了多少米????什么地方买的????

楼主:
我是暂用fsr-v上的,H艇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