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TR的问题,请教大狭
a

楼主(2005-12-16):
我现在在XTR上已经练会了对尾悬停侧身悬停和简单的尾巴对着自己的航线,请问能不能飞真机?

网友:
楼主  问个问题阿   我也用XTR  可是直机老是跟着旋翼转  怎么设置阿  我用RD6000的  麻烦给说一下阿

网友:
和遥控器类型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主是设置。

我们知道 遥控器 上可以设置多种飞行模式,直升机也是3分飞,七分调整。第一步是要设置好你的直升机飞行模式,普通模式和3D模式等。在飞行的时候通过开关切换。

XTR 中是没有软混控的,但它能提供自动陀螺仪感度,如果你对陀螺仪的设置不是很明白,可以使用它的自动感度。

通道映射和通道方向非常重要,如果这一步错了,你是不可能飞起来的。

网友:
谢谢村夫的指导   我在试试看...

网友:
自动感度在哪里阿

网友:
在映射通道的时候,陀螺仪感度的 那个按钮不要点击或者不要分配通道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XTR上已经练会了对尾悬停侧身悬停和简单的尾巴对着自己的航线,请问能不能飞真机?

可以装练习架上真飞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XTR上已经练会了对尾悬停侧身悬停和简单的尾巴对着自己的航线,请问能不能飞真机?

  如果你已经能在模拟器里面对尾悬停的话,就可以马上去真实飞行了,练太多模拟器而不去真实感受的话,反而会起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