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6):
哪位大侠知道4410和4435的性能(电阻、电流)?

网友A:
还下次要写全了
FDS4435A 是 P_MOSFET Rds=0.017 (@Vgs=-10V) ; Rds=0.025 (@Vgs=-4.5V) 9A/(@-10V)
CEM4410A 是 N_MOSFET Rds=0.011 (@Vgs=-10V) ; Rds=0.020 (@Vgs=-4.5V) 10A/(@10V)
还有 不同厂家会有些不同,光 4410,4435 也不一定是 MOSFET 也可能是别的, 下次要写全了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