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加消音器,速度提高很多

楼主(2005-12-16):
今天重新搞了轴系。上次开船反拉杆天线做的轴套竟然开拆了,没有碰到杂物啊,原来是桨的问题,自制的简易桨。现在没有桨,打算到动力模型上去买

楼主:
开的时候发动机动力调不好,后来消音器掉了,速度才上去。不小心把航行图片丢了,不能上图了

网友A:
这说明你原来配的消音管不合适你的机子~或者说你的消音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你原来配的消音管不合适你的机子~或者说你的消音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你原来配的消音管不合适你的机子~或者说你的消音器有问题~

三叶15级发动机,原配消音器,由于配不到螺丝,拧不紧,漏气,不知是不是原因引起的,还有发动机减少了一个缸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叶15级发动机,原配消音器,由于配不到螺丝,拧不紧,漏气,不知是不是原因引起的,还有发动机减少了一个缸垫

漏气肯定是不行的了~缸垫我就不清楚了~你还是问问玩油鸡的好了~

网友B:
很佩服你竟然敢把消音器卸掉。没有垫可以用牛皮纸做一个,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佩服你竟然敢把消音器卸掉。没有垫可以用牛皮纸做一个,效果很好

网友A:
牛皮纸?你用多厚的弄的?

网友:
船怎么只漏了冰山一角?看看全貌好不。。。喜欢啊。。。。我也有个12的三叶闲置着呢

楼主:
半个月前发过图,题为有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皮纸?你用多厚的弄的?

Sample Text
大信封用的牛皮纸就可以,两层。不信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