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燃气热水器和暖气片组合的土暖气安装使用方法

楼主(2005-12-16):
求用燃气热水器和暖气片组合的土暖气安装使用方法
暖气片要用4片
客厅2片,卧室一片。客人住的房子冷着去吧,冻死拉倒

楼主:
在发明论坛也发帖子了,看那里的高手最牛

网友:
A,汽车暖风机(散热片,小风机)+小水泵+热水器+管道
B,空调冷凝器或蒸发器(旧的几十元一个)改一下接头,+小水泵+热水器.+管道

网友:
燃气成本太高了。不如电呢。

网友:
用大客车的暖风机把

找一个24V的变压器接上就行,是烧柴油的,只要按一下点扭就可以了,图中的是加热水的,有直接加热空气的,汽配市场卖800-900元左右.

网友:
是啊!燃气的使用成本和投入成本都较高!我们这里有用天然气壁挂炉的!效果还可以!不过用着贼贵!!

楼主:
800-900元多贵啊,咱自己半单位的水管和管件整些回家,做个九曲十八弯的,再找个小锅炉,让水自己来回跑多省钱啊,冷了就开,热了就关。穷人穷打算吧

网友:
不把房子保温作好,那也好不到那里去拉,浪费资源浪费钱.

网友A:
冬天还是北方好吧 家家都有暖气20度左右,就是太干燥还用加湿器

网友:
这个方案缺乏经济性!感觉用电加热油,通过铜管在室内循环,首期投入大一点,以后就很合算了!

网友(2006-02-12):
总重力循环作用压力
ΔPzh = ΔP +ΔPf
水在循环环路中水在散热器内
冷却的附加作用压力冷却的作用压力
问题:1、系统是否能正常运行?
2、若能正常运行,运行条件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冬天还是北方好吧 家家都有暖气20度左右,就是太干燥还用加湿器

冬天还是南方好,虽然家里没暖气,但河里可以跑船.家里有暖气的地方就不行了吧?

网友:
暖气系统

设计暖气系统应确定房屋面积、容积及围护热损失。并确定使用温度。燃气热水器是速度型热水器,出水温度高水量小,应配水箱。你用的什么暖气片与各房间是否匹配?可以改为燃气热水器、水箱、水管、循环泵及温控器。要房屋温度合适,有足够的能源投入,合理的设备配置,良好房屋保温环境,否则是事倍功半了。多看一下暖通空调类网点就有现成的方案设备,没必要自制,居家使用安全第一,别在家Diy个无定时限的**。如确想作应考标准设备,便于维修,另外就是经济性。最经济的方法是买几组油汀电热暖器。

网友(2012-12-09):
我是北方人 对于冬季的寒冷我深有体会

网友:
首先房屋得保温,这点最重要。最好的我看是太阳能热水器和暖气片相连(南方适用,哈尔冰的热水器一天下来才17度)。院里挖个小地窨子,根据房屋大小估计着焊个不锈钢的圆桶,储存白天晒的热水,晚间打开阀门叫他自己循环就行了。

网友:
燃气热水器的效率是比较高的,闭环使用就是燃气锅炉,从热水器出来的热水由管道经过串联或并联进入各个土暖器中,经土暖气释放热量后回到带保温层的储水罐顶部,再从储水罐的底部出来进入小高温水泵,经小水泵增压后回到热水器的进水口.这套循环管路要有一个较长的用石英玻璃管做成的水位指示器,当发现系统中缺水时要人工及时补水.如有必要还可加装一个排气阀.土暖气可用空调市内部分改装,即将高压进气细管焊掉,接一段与低压出气管等径的铜管和接头就可以了.当然土暖气也可采用地暖系统.小高温水泵就用电动热水瓶中使用的靠强磁传动的泵体与电机主轴完全隔离的小泵即可.燃气锅炉使用一段时间后,储水灌中的水温会不断增加,该温度不能超过热水器规定的进水温度值,否则热水器的出水温度也会超标并引发报警.所以要根据水温自动控制小高温泵的启动.刚看到老坟贴,迟到的回帖一起进老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冬天还是南方好,虽然家里没暖气,但河里可以跑船.家里有暖气的地方就不行了吧?

我们可以滑雪,可以滑冰,可以堆雪人.......
南方人永远都体会不到下雪的乐趣。

网友C:
很简单,在管道上装个水泵,用温控器控制水泵的运转和停止当水泵运转的时候燃气热水器自动工作,水泵停的时候热水器就停了,热水器的保护很好,所以不要改动热水器

网友D:
我的方案是温控器控制阀的开度,水压控制流速,可以各房间单独控制。但热水器要比例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