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关于遥控设备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2005-12-16):
虽然很喜欢动手制作些模型,却从没有买过专业的遥控设备,,现在想买一套四通的设备还有电调,对电调特别不了解,兄弟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我的希望是性价比合适,性能不一定要很突出的,,反正是装在慢吞吞的装甲爬虫上用的,,俺的坦克是用12V5A的蓄电池供电的,,电机可能是550之类的,,,

网友:
帮顶,虽然不懂。。。

网友A:
要行进中 控制炮塔 旋转  炮俯仰角 并开炮  好象得配个 6通的吧, 都到了6通了 就买个好点的把 以后万一再要添个小电直 也可以用,  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跟斑竹同志 一起请教下

网友:
如果你纯粹是玩坦克,那4个通道就完全够了。坦克的550电机用50A左右的双向电调双电机就用2个,加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行进中 控制炮塔 旋转  炮俯仰角 并开炮  好象得配个 6通的吧, 都到了6通了 就买个好点的把 以后万一再要添个小电直 也可以用,  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跟斑竹同志 一起请教下

这么一说俺又很心动了,,的确对电直很感兴趣的,,,,真保不准哪天去弄一架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