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不住黑鹰降价的诱惑,弄了一架玩玩

楼主(2005-12-16):
除了推螺距的舵机用的是GWS naro hp/bb外,其他舵机都是用25元一个的那种.

自制的压带轮,比较漂亮吧?

Kill老大的电机,3200kv,性能的确不错啊!
机身大齿盘边缘处已经打磨过了,不然大齿盘会擦到机身,据说新机身已经做过改进.

换上315木桨,电池使用时间延长1分钟,电机温度低14度.

用315木桨飞完一块电池航线加悬停后的电机温度.

网友:
你可是见鸡就捉啊

网友A:
尾舵比螺距重要啊

GWS应该用在尾舵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GWS应该用在尾舵上

是的,尾舵的确是很重要,不过推螺距用GWS是因为怕25元那种推不动.尾舵现在能锁牢就不去管它了.黑鹰加便宜舵机,飞行质量竟然还挺不错

网友:
黑鹰感觉怎么样?

网友:
315桨比原配浆长多少?哪里有卖?

楼主:
原配桨是290的,315比290长2.5cm.315的桨是配450的,到处都有的卖

网友B:
玩过之后感觉如何?

网友:
看来黑鹰热潮要到来了啊!
最近对黑鹰的热评很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玩过之后感觉如何?

我多事替楼主答了吧,这是一款你买后绝对不会后悔的电直,性能和配件价格都满意

网友D:
楼主,我也刚收了黑鹰,不过是轴的,用315桨不会打到尾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多事替楼主答了吧,这是一款你买后绝对不会后悔的电直,性能和配件价格都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也刚收了黑鹰,不过是轴的,用315桨不会打到尾桨吗

315的打不到尾桨

网友:
黑鹰好啊,我本来想卖的,现在不舍得了

网友:
北京飞黑鹰的兄弟都出来见个面吧!我25号要回上海了,沈毅!

网友:
请问楼主,25RMB的舵机?哪里买的?什么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