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的散热处理

楼主(2005-12-17):
原来的功率管位置没有办法散热,在草坪上玩信地回旋的时候把功率管烧了几次。
原来的位置也没法加散热器,直接连到外面来。多并联了一组功率管
昨天去工地上跑泥泞,电机马力太小了。今天把电机换成强磁的。提高扭力。
看图吧,高手们还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楼主高明啊,我看这些花花绿绿的线头都晕了,自己搞肯定没戏了。

原配的电机是弱,你后配的电机表现如何阿?电池会不会用的快些呢?

楼主:
在家里试不出来,明天去泥地里跑跑看。
我测的电机在空载下的电流不到1A,比原配的电机转速慢点,力量大。

网友A:
好啊,期待好消息。。。另外还有个小问题,新的电机头怎么才能和小齿轮结合紧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啊,期待好消息。。。另外还有个小问题,新的电机头怎么才能和小齿轮结合紧密呢?

我是把原来的拔出来,再敲进新电机轴上的。很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把原来的拔出来,再敲进新电机轴上的。很紧啊!

那原来的也很紧啊,怎么才能把出来啊???

楼主:
新换的电机也是买的普通380电机,自己换的磁铁。那磁铁的磁性很强的,两片几乎不容易分开!
齿轮是用钳子夹住,用钉子加榔头敲下来的

楼主:
新换的电机去试验了。
速度比较慢,比原配的电机慢一半左右。
电池是原配的(7。2V,1800mA)的。一块电池要玩半个多小时,大概是40分钟。
速度 慢了,但扭力很大,爬坡的能力比以前好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换的电机去试验了。
速度比较慢,比原配的电机慢一半左右。
电池是原配的(7。2V,1800mA)的。一块电池要玩半个多小时,大概是40分钟。
速度 慢了,但扭力很大,爬坡的能力比以前好了很多。

那应该是改装成功了,恭喜恭喜。。。有机会在一个场地比较一下就最好了

楼主:
应该说是成功了一半。
现在坦克的速度比较慢,再改进下。
功率管前面有几只100欧姆的电阻,是起限流作用的,取消来看看。

网友:
在车体里装个电脑风扇,肯定散热效果强!

哈哈。。。

网友:
装风扇可能就没那个必要了吧,,,散热片就很好了

楼主:
装散热片后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可以连续跑一组电池(约40分钟)

网友B(2006-02-23):
你这个是比例遥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比例遥控的吗?

虎1代 不是比例

网友C(2006-04-05):
值得参考!请问zsg:是否因为改电机而多并联了一组功率管,有何作用?现在用的功率管是什么型号?用这型号的功率管配原来的电机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值得参考!请问zsg:是否因为改电机而多并联了一组功率管,有何作用?现在用的功率管是什么型号?用这型号的功率管配原来的电机可以吗?

并联功率管主要是加大输出电流。我用的是B772管。

网友(2006-07-27):
好帖不要沉,不知道2代是不是一样型号。

网友:
昨晚并多两套882上去,接电,啪的一声,完了,马达不会转了,用回原来的管子也不行了,郁闷。

网友:
板子烧掉的说
完蛋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