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01时,亚托的尾在起飞时左右扫??

楼主(2005-12-17):
用401时,亚托的尾在起飞时左右扫??刚找了个401原来尾
舵机
是ESKY的,也没什么问题,但换啊郎时,尾就左右摆??大家知道怎样解决吗??

网友A:
追尾了?降低感度试试看?

网友B:
ESKY舵机速度较慢,不适合做尾舵机。
可以换速度快点的舵机,或换长一点的舵机盘,或降低陀螺的感度试试。

网友C:
一般是因为 陀螺仪 感度太大.先降感度试试,如果不行,再换 舵机试试啦

网友D:
应该是感度高了,我401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降低感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