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船试航

楼主(2005-12-17):
感觉速度比玩具船快.
振华的舵机受干扰,马达加了消火花电容无效,转向经常失控,跑得像疯狗,还没起滑就转向了,乱癫乱蹿,几次潜进水里,差点撞坏了船,船头靠岸挨了一下.
马达不行,太热了,水冷出水很正常.如果火花再消不了就换掉电钻马达.水冷套受振动和高温漏水了,幸好漏得不厉害,用普通AB胶粘水冷套行不通.要重做水冷套.

楼主:
船头扎进水里了.

网友:
不错不错
在船壳的两边加重点看看

网友:
换个控吧!振华的东东不行,我曾经用想它的PCM四通遥控器玩车,装好通电后,还没等跑呢,舵机就抖个不停,P  还PCM的!!

网友:
总体不错!不过速度不太快!

网友:
不错啊。。。看见航行了。。。。电机还是换大点比较好。。。这样跑起来不吃力。。。现在的2手伏特吧的遥控设备也不是很贵。。还是换了控跑起来比较安全,,,

网友:
可惜我错过了

楼主:
船壳是没问题的,问题主要在遥控部份.马达一转舵机就发神经,舵机一右转电调就转速不稳(左转它又没事波),电调的主板也是振华舵机的主板.遥控器是以前北京的新幻想,新幻想的遥控我用在其它船上都很稳定,可能是与振华的冲突,但是我用振华的第二代遥控器就更糟糕,简直就不能控制.看来玩破烂垃圾是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
换控啦~~~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壳是没问题的,问题主要在遥控部份.马达一转舵机就发神经,舵机一右转电调就转速不稳(左转它又没事波),电调的主板也是振华舵机的主板.遥控器是以前北京的新幻想,新幻想的遥控我用在其它船上都很稳定,可能是与振华 ...

马达一转舵机就发神经

会不会因为马达电流太大,导至你电池电压降太大,电压低于接收机要求电压,保护作用,舵机转向最大偏转?

网友:
终于看到试航了,不行了接收机、舵机用另外一组电源,这样好点

楼主:
接收机另接一组电源我试过没用.
现在原因查到了,是劣质舵机发生抖动(每右转都要先转转左),激发干扰信号,自改电调的主板也是劣质舵机板,抗干扰能力差.就跟着舵机的抖动发神经,现在我在电调主板的信号输入端接了一只电容,好了一些.
我用华迈电调就不受干扰.华迈电调我用在别的船.

网友A:
不知道到我这里的的海里跑, 会不会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到我这里的的海里跑, 会不会翻.

这条船我搞得那么粗大就是为了准备在真正的大海里跑.浪大翻船很难避免,所以我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在舱内左侧安装一个进水扶正管,一旦翻船管子进水船侧向一边,再靠电池的重量使船身自行扶正,二是在甲板上安一个驾驶舱形状的浮体,浮体微偏一侧,船翻的时候在水里的浮体将船身顶向一边,再靠电池扶正.如果两个方案都失败,那就只有选风平浪静跑了,在风平浪静的海边跑是没问题的.

楼主:
原来做的水冷器并没有漏,是接口漏,拉杆天线铜管太细了,胶管套不好.
现在再做一个.

铜片很薄,不到0.2MM,所以铜管必须打好基础.

楼主(2006-01-17):
用空模电调改船模电调,效果不错.原来的舵机板改电调太玄,超出遥控距离不但不会自动停下,反而要多快有多地往外跑.

把那只3808和几根粗电线拆掉,

没有热缩管用电工胶布代之,包住电调板防水,输出相关信号线接到一组并联的3803上.

网友:
“用空模电调改船模电调,效果不错.原来的舵机板改电调太玄,超出遥控距离不但不会自动停下,反而要多快有多地往外跑.”

呵呵!有趣,为什么不要多快有多地往回跑哪?

网友:
用几伏电压

楼主:
7.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