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详解组装启迪无刷翼龙(62楼新增图)

楼主(2005-12-17):
先来张“全家福”,7060桨和电池是另配的,不是198元套装的

第一步:穿尾碳管

第二步:碳管头预有罗丝位,考眼力啊

第三步:舵机支架组件,注意前后两个半圆的朝向,还有舵机的方向,舵线线穿过中孔,两个半圆同时是起落架的插座,一片撞爆了还能用另一片代替

第四步:修机翼,以便粘贴接着牢固。

第四步:给所有接触面上胶对接,启迪4元/支的泡沫胶还真好用。

第五步:沿塑料接插件拉一道纤维胶带,翼根位粘上PCV覆片,再包上两三圈宽幅透明胶带,根本上就不会折翼和拍手了,前缘包宽幅透明胶带,就算上树和蹭地都不易开裂了,还有保持前缘翼型对性能很重要!

第六步:新手最不好弄的无刷电机安装图解,首先准备一片厚塑料电话卡,剪成与电机铝底座差不多大小,对准并钻上三个螺丝孔。这东西将装在机身电机座内部的。

第七步:把无刷电机配的三颗细长螺丝从塑料片的背面拧过来。

第八步:注意电机铝座的摆放,这样子摆,下面斜对的两个螺丝孔与原电机安装孔基本重合,用电烙铁钻通三个螺丝孔。

第九步:刚才拧好螺丝的塑料装进机身,让螺丝穿出来,一个的过程。

第十步:装电机铝底座,三个螺帽上紧后在这个“三明治”式的无刷电机“安装系统”的缝隙间渗上502胶。

第十一步:装上无刷电机,螺旋桨尽量装到最抵近电机,这样振动和性能最佳,不要桨与电机间的自紧螺帽,让7060桨直抵在电机的黑螺帽上。电机的电源线从原电机散热孔返穿入机身。特别注意桨的字是朝向机翼的

下面的贴再续……………………

网友A:
有成品机玩就是好,我到现在只玩过一个成品机---405,就那么一次就把我的飞高接收+2个舵鸡,电池费了,郁闷吖~~~~~
现在在做F-22
其实挺想买这个盗版的翼龙的,呵呵

网友B:
怎么卖我得电池是7颗你的是八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成品机玩就是好,我到现在只玩过一个成品机---405,就那么一次就把我的飞高接收+2个舵鸡,电池费了,郁闷吖~~~~~
现在在做F-22
其实挺想买这个盗版的翼龙的,呵呵

呵呵,你的F22完工了吗?

网友:
在做,现在在等泡沫胶干~~~~
预计明天可以完工

楼主:
第十二步:平尾与升降舵的铰接位正背面都拉上一道透明胶带,记得贴时要象图里一样预弯,否则到时舵面动不到位。

第十三步:上舵角前在平尾翼根部圈上透明胶带,翼龙机尾离地近,平尾易损,这样加强很有好处。舵角与舵面接着面都上泡沫胶,

第十四步:从尾部把连杆穿进机身,上大小套环,上连杆可调夹头,小点劲,这夹头的拴易折,好处是摔机时拴断好过顶爆舵机齿,坏处是可能还没上天就搞断了

第十五步:垂尾的加强与平尾相同,整个尾翼组件的接着面都上泡沫胶,套在碳管尾的尾翼安装塑架最好上胶,在胶干固前与机翼检查与调整翼面的平行度。

第十六步:上机翼安装塑料棒,堵头渗点502进去,不然迟早后悔

第十七步:插入起落架,可以在缝中拧一两颗螺丝,还可防撞松后起落架丢失。

第十八步:连接电子设备,盖是舱盖。上机翼,橡筋先两道平行的,再两道交叉的,相对不易脱落。

完工!待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卖我得电池是7颗你的是八颗啊

八颗的力量大,钱也多啊!都有

网友:
不错,这下可好了.新手有老师教,不用当心不会装了.顶!!!!!!!

网友:
请问:你有没有给这套无刷套装装开关?如果有,怎样做的?9.6伏电池在哪买?

楼主:
没加装过开关,从来有开关的都搞成没开关。电池启迪那里什么乱七八糟规格都有

网友:
够详细的.顶一下.

网友:
好贴,图片已经收藏了

希望还有其他的图片

网友C:
为什么不用锂电啊,你用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能飞多久,我也准备搞个.舵机是启迪的9克吧,怎么样?

网友:
不知道空机他卖不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锂电啊,你用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能飞多久,我也准备搞个.舵机是启迪的9克吧,怎么样?

锂电好啊,就是太贵了,虽说启迪那11伏1300容量的锂电也才几十元,但要两组才够这个电池的重量,可就要一百好几了,如果电池太轻飞着可就危险啰.
这个是9.6伏1000的,飞十分钟左右.舵机是启迪的新款9克.

网友D:
用11.1V的锂电行吗?不是说会烧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11.1V的锂电行吗?不是说会烧坏电机?

普及无刷套装是肯定能上11伏的,至于烧掉的原因不是电压而是超负荷吧,负荷主要看配什么桨,配7060时静态全油门会有12A,上了天有了速度顶多约10A,电调电机没什么事,主要是对电池有点要求,好在翼龙的电池够重,只要上的锂电有足够的"重量",例如相当于原配镍氢电池重量170克的11伏锂电组约有2000mAh的容量,只要6C放电就能出12A,只是钱…………

网友:
早上这个教程就好了,我原来不知道尾管与机身还要用螺丝紧固。今天拆了重装。可是原来的螺丝也正好用完,没有多出来个长的呀。

楼主:
那当然,学着点!除了会叫先货!有什么本事?又教过谁了?这架翼龙就是我在启迪装的、拍的,怎么了?看这贴的有500多号人,能帮上多少人我算不来,要觉得这是广告早就投诉了,你当财神的混假的呀!还真把自己当王子,还跑来这里评价起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