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装好的40级练习机出现了问题。

楼主(2005-12-18):
有下面几个问题:
1:主翼翼展:165CM,从地面到翼尖的垂直高度(从机头看),左28.8CM,右30.5CM,右边比左边高出1.7CM
2:水平尾翼翼展:60CM,从地面到翼尖的垂直高度(从机头看),左11.2CM,右12.1CM,右边比左边高出0.9CM。
出现上面情况,如不校正,对飞行影响有多大?已组装好了,应该怎样修改?

网友:
组装得越精确就越好飞,但决对精确是不可能的,衣我看误差不算太大,不会太影响飞行,再有你的起落架是否很平呢?再有你飞过吗?练好了G2了吗?组装得再精确对于新手初次飞行都是很大的挑战!没有老手带要顺利完成组装;调整;起飞;转湾;平飞;降落,是困难的!

楼主:
我这边只有我一个人玩,找不到老手带飞了。现在用FMS练感觉,不知有效否?发动机还没到,还没有飞过,发动机收到后,装上了就去试飞,不知炸机的机会有多大。从地面到机身两边的垂直高度是一样的,起落架是应平的了。

网友:
最好不要单独飞,尤其是第一次飞油机!!!在模拟器上飞的再好,第一次都不可避免会紧张.

楼主:
那怎么办呢?放着不飞了。

网友:
这点误差不要紧.
一个人首飞有难度....(我是一个人过来的)
找个大点的场地.找个好天气.旁边不要有围观的人(对你心理干扰很大)

楼主:
谢谢大家!!!!发动机明天就到。

网友A:
装好发动机后要调好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好发动机后要调好重心。

很重要的一点,谢谢提醒!
初学重心应定在翼弦30%合适吗?

网友: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首飞一定会成功,模拟器要练的纯熟,然后就是信心,信心和信心

网友:
没信心的话,再等一个星期 我回去 你再飞啊!

楼主:
好啊~!现在很冷,不想出去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