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外转子的轴装在右边好还是左边好?

楼主(2005-12-18):
我个人觉得装在左边好``因为这样使用桨的时候不用扩孔``而且也可以方便的用保护器```
当然各有各的好处````

单选投票, 共有 19 人参与投票
100.00% (20)
0.00% (0)

网友:
轴啊!当然是装在中间啦!

网友:
 左边,右边??   不好懂哟~~

网友:
是前面后面吧,很误导哦,我个人觉得都一样,只是拿这么漂亮的无刷我就舍不得了,因为我老炸,炸湾轴就会心痛,唉,看到残骸更心痛。。。。

楼主:
哈哈``我比你炸得多哦`

网友:
主要看模型的结构。

楼主:
楼上说得也对````

网友(2008-04-06):
前几天,在上海双天,看到DUALSKY的电机,现在是2头都有轴,随便你用哪一头。

网友A:
瞎jb整,因地制宜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瞎jb整,因地制宜啦!

硬道理

网友(2008-08-09):
什么左边右边,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
原来LZ想弄双发的。

网友:
楼主没主见,一定要听大家的:)

网友:
我是装中间.

网友(2008-11-06):
楼主的意思是电机上那四个螺丝孔是在前面好,还是后面好。
后面好

网友(2009-01-10):
我觉得装在固定架那边好
安装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