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和电调怎么接线

楼主(2005-12-19):
朋友们,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是怎么接的线呢,无刷电机有三根线,电调上好像只有两根头子。

网友:
无刷电机要配专用的无刷电调的,只有两根头子的是有刷电机用的电调吧?

网友:
二根头的可能是电源线

网友:
两个头的接电源,三个头的细线带插头的接接受机,三个头分开的粗线接无刷马达,不具备以上共计3个头8个线者一律判为有刷电调.

楼主:
晕哦

我是照着其它模友发的贴子做的无刷啊,它有一组电机接头M+、M-,还有一电池接头V+、V-,再有一组输入头子Sin、+5V、Vout。就只有这些个头子,这下子该咋个整呢。请朋友们请点。

网友:
楼主确定你买的电调是无刷电调吗?
从你的描述看怎么像是有刷电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照着其它模友发的贴子做的无刷啊,它有一组电机接头M+、M-,还有一电池接头V+、V-,再有一组输入头子Sin、+5V、Vout。就只有这些个头子,这下子该咋个整呢。请朋友们请点。

自己做的有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有三根线,电调上好像只有两根头子。

无刷电机要用无刷电调,两个线头的是有刷电调。
无刷电调一般有两根电源线,一个接遥控器的三并线和分开的三根接无刷电机的输出线。

楼主:
谢谢朋友们,我是照着其他网友的贴子看书做的电调,我是说我的无刷怎么用不起,原来他的资料是有刷电调,谢谢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