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大知道怎样能够防止140烧板子?

楼主(2005-12-19):
Turner 140的板子前两天烧掉了,新板子也寄来了,但是不敢贸然上,前两天看到好像哪位老大说加一个什么电阻就能有效地防止烧板子,但是一晃那个帖子就找不到了,也不知道如何加。

好像140很容易烧板子。哪位老大知道怎样能够防止140烧板子?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是可控硅烧吗?
过几天等wuxumin1975老大的140来了研究一下
直流电机弄个可控硅调压器再整流就能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控硅烧吗?
过几天等wuxumin1975老大的140来了研究一下
直流电机弄个可控硅调压器再整流就能用了啊

从道理上是这样的,甚至用个调光台灯把双向硅换成单向的就可以,但是在实际应用上会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可控硅的本身的原因,采用这种电路会造成速度不稳,低速无力。所以成熟的电路一般都采用低速补偿和电压反馈来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A:
没看到具体电路不好乱说,wuxumin1975已同意把坏控制板送我,到时候研究一下
不过有改装电路的想法,初步设想在主轴上贴反光片用光耦测速,单片机控制PWM闭环一下低速的力矩问题应该能解决
不知道这个车床车拇指粗的45号钢行吗?电机在低速时没劲就太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具体电路不好乱说,wuxumin1975已同意把坏控制板送我,到时候研究一下
不过有改装电路的想法,初步设想在主轴上贴反光片用光耦测速,单片机控制PWM闭环一下低速的力矩问题应该能解决
不知道这个车床车拇指 ...

140 采用的是 LM324+直流整流+可控硅 的方式进行调压的 但是由于板子上的元件很多采用的表贴件,上面没有参数,并且进行了环氧树脂封装,因此不方便进行测试。你说采用单片机控制加光耦测速,我觉得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
车未经过调质的45#钢没有问题,就是进刀量小些,多搞几回,刀磨好点,但是调质过的45#钢可能够呛

网友B:
140在调正反转的时候要间隔一会,不要立即由正转换成反转,要不然很容易烧控制板。据说大约有三分之一用140的换过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0在调正反转的时候要间隔一会,不要立即由正转换成反转,要不然很容易烧控制板。据说大约有三分之一用140的换过控制板。

我的坏的时候不是在转换方向的时候,是在正常工作时突然转速提高并且不可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40 采用的是 LM324+直流整流+可控硅 的方式进行调压的 但是由于板子上的元件很多采用的表贴件,上面没有参数,并且进行了环氧树脂封装,因此不方便进行测试。你说采用单片机控制加光耦测速,我觉得没有必要搞 ...

在控制小电机(几十瓦)的时候用PWM感觉比用控制电压效果好的多,220V的直流电机就没玩过了,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控制小电机(几十瓦)的时候用PWM感觉比用控制电压效果好的多,220V的直流电机就没玩过了,应该差不多吧

回头搞成功了交流一下!

网友:
心急的等待中……
还不知道发出去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