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有刷镍氢充电器的两个灯是代表什么

楼主(2005-12-19):
36#有刷镍氢
充电器
的两个灯是代表什么啊?插市电没插
电池
时红绿灯都亮.插电池充电时只亮绿灯.那怎么样才算充满呢?????

网友A:
电池发热.

网友B:
绿灯代表电源指示灯,红灯在冲原厂锂电时为充满指示灯.氢电无效.

网友C:
使用原装充电器必须十二万分小心!
它没有自停功能,一旦过充,您的电池就报废了!!
充电40分钟就够了!!!
我上过当,打长途到华XX去问充电时间,竟答8小时,我深信不疑,结果……再打电话去问,回答40分钟
一旦过充,电池完全报废,小心小心再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