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关于MG995!

楼主(2005-12-19):
提示: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我是用在小大脚上面发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B:
數碼的正常現象!

网友C:
数码舵机有时有点嘀嘀声是正常的。

网友D:
MG995是数码的???

网友E:
我的也一样,还有995不是数码舵.

网友F(2006-03-10):
拉力还可以,我觉得他反应有点慢!

网友G:
电压不够?电压不够?电压不够?电压不够?电压不够?

网友H:
要6v要6v要6v要6v要6v要6v要6v要6v要6v要6v要6v要6v

网友I:
我晕!我晕!我晕!我晕!我晕!我晕!我晕!我晕!我晕

网友J:
要6v要6v要6v要6v要6v我晕!我晕!我晕!我晕!我晕!

网友K:
也想弄几个来试试,普通舵机不受力有声音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L:
应该是 5V才对。。。

网友M(2006-04-09):
我的也是995响是正常的 中点漂移 可我的齿轮扫了 那还有卖995的?

网友G:
TO 楼上的
启迪,好象68元

网友G:
原帖由
极品青蛙
于 2006-3-14 14:22 发表
应该是 5V才对。。。
5V也可以用,但反应慢,须加电容才行,即便如此还是反应慢。 连续左右到底的时候就不听话了。

网友N(2009-01-06):
不管那多,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