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二代虎+金属履带(第三页有小日本金属坦克)

楼主(2005-12-19):
不再等JS的回复了,就把这台遍体鳞伤的老虎改了改。。。
1、更改了悬挂(老调重弹的招数了);
2、防尘处理(齿轮箱太脆弱了);
3、天线换了位置(其实无所谓);
4、改了炮塔旋转齿轮(可以360度旋转了:);
5、把电源开关改到发弹开关旁(讨厌老是摸它的下面);
6、换装金属履带(就为了它才买的这台,谁知道还。。。);

0、没有修改炮盾,因为多了机枪灯,偶就怕麻烦。。。

有个发现,这款的齿轮齿轮箱的支柱使用了金属杆,摒除了软弱的塑料杆,可是什么时候才配有金属齿轮箱呢?

换了金属履带后,动作明显变得更真实了,可惜北京喜欢玩坦克的不多,否则可以找个场地大家交流一下。。。

另外有哪位恒龙二代虎或者M26的晶体频率不是27.145Hz的,我们可以互换一下,因为我的M26和虎都是一个频率,都没法一起玩,恨死JS不遵守诺言。。。

图片上了n次,上不去,改天再补吧。。。

网友:
真够牛!改了这么地儿!

我也是北京的,等有了家伙向你讨教啊!

网友:
do not waist your time on HL tigers. it is junk.

楼主:
tom兄,如果你在大陆就会知道对大比例坦克的选择实在不多。
T牌的遥控坦克很多模型店一样没有现货,其他爱得美还是马路易还是世纪等品牌更是少之又少,物以稀为贵,价格下不来,货还看不到。
而德国、英国、香港的金属坦克更是遥不可及,动辄RMB2W、3W以上而且售后困难的坦克也不是谁都喜欢去消费的。如果像很多台湾朋友喜欢拿1/35的静态来改,那不仅需要花费巨多的课余时间个人还要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准。
你想想那么多条件,能有几个人都能满足,况且大陆模型市场还很初级,恒龙把这样的产品作出来虽然有很多不足,但起码满足了目前绝大部分模型爱好者的外观、可动、遥控等基本要求,还有改装空间再加上价格具有亲和力,在德国和英国的坦克模型网站上也发现了很多购买恒龙的。看来他们的市场反应应该是不错的,最近更有作新产品的计划(好像做广告,呵呵,其实我本身就是广告人)。我想目前国内市场拿出精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模型厂商为模友继续努力改进产品的决心和表现吧。。。
个人认为关于Junk的理解,就像大家对许多车的看法,其实在什么阶段用什么车,经验少些预算少些就用技术含量低些的车车了,也因为目前的市场现状,其实可以看到里面的商机还是很多的,有机会您可以把美国的模型市场及其运作模式介绍一下,说不定会对国内模型市场有所启发,争取精品占据主流的市场早些到来。。。

网友A:
改得不错,不过金属履带好像比较伤虎的驱动轮,驱动轮是塑料的,加上二代老虎的电变效果不明显,启动和倒退的时候对驱动轮应该是比较伤的,我不打算换金属的,多买了几条恒龙的履带,反正也不贵,当消耗品用吧,老虎的底盘比较结实,我的第一个老虎现在做试验车用,泥泞地,水洼地,沙滩,草地,全试过了,基本没什么问题,我是做全车防尘,底盘所有结合部位用3M防水胶带密封,其它的孔洞用密封胶密封.试验后拆开看了,没有进灰进水,比单独密封齿轮箱好.玩了这么多年模型,还是发现大比例的好,1:35的就算改得好,大点的障碍还是克服不了,没什么意思.可惜我们没有国外的模型组织可以组织场地活动.单台坦克玩也没什么意思,最好是一群坦克玩,我现在是自己买一堆,反正也不贵,叫几个朋友一起玩.

网友A:
其实恒龙的坦克也没必要大改,就做个防尘,防水,上个色,遥控电路就没必要改了,能用就用吧,真改起来,一台四通的比例比差不多买三台老虎,主要是图个可以动,皮实,说实话,模型还是没玩具耐操,号手的T34精致是精致,不过看那齿轮箱,单薄很多.想以前恒龙都没有出的时候,大比例谁玩得起.只能玩那些1:35的静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不错,不过金属履带好像比较伤虎的驱动轮,驱动轮是塑料的,加上二代老虎的电变效果不明显,启动和倒退的时候对驱动轮应该是比较伤的,我不打算换金属的,多买了几条恒龙的履带,反正也不贵,当消耗品用吧,老虎的底盘 ...

如果驱动轮和齿轮箱是金属的就最好了,不过玩了两天拆下履带看,也没怎么磨损,反正塑料就是塑料的,也没给它寄予厚望。但是恒龙原配的塑料履带还是太轻了,换作金属履带后,一下子多了5、6斤,走起来咣当咣当的很好玩,车速也变慢了,可以控制慢慢挪动和过障碍了。

你是哪里的?在北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恒龙的坦克也没必要大改,就做个防尘,防水,上个色,遥控电路就没必要改了,能用就用吧,真改起来,一台四通的比例比差不多买三台老虎,主要是图个可以动,皮实,说实话,模型还是没玩具耐操,号手的T34精致是精致,不过看 ...

同意,就图它皮实,如果花个2、3W买个金属坦克还好了还算皮实,花个6-8000买个T牌的塑胶坦克谁舍得天天克服地形去

楼主:
漏了两张,一并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赶紧搞几台,叫人一起玩啊。。。

网友C:
搂住的金属履带那里搞的啊? 能说说么?

网友C:
楼主把具体改造方法说说吧,

网友:
Hi, flying fish.
I have been in N americar for a while.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made-in-china and others are the know-how. if our made-in-china factory do some home work, they should have make more money and take much more market.
give you an example. for trumpeter, I once contacted them and tried to give them a hand to design a better tank,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he CEO ignored and his factory top engineer even won't return the metal tracks I sent to them as sample. can you see how short they can see?
enjoy their your HL tanks.
can you understand why chinese made 1/12 m1a1 bb shooting tank selling for $30 and 1/24 m1a2 bb shooting tanks selling for $150?
do you know who sell more?
your right, marui one sell more.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thanks,t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搂住的金属履带那里搞的啊? 能说说么?

香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具体改造方法说说吧,

其实很多都是坛子上的DX试验过的,我在这儿说的肯定没有他们详细,你搜一下以前的帖子就知道了,在恒龙一代虎没有电变的时候,就已经有Mr.Tiger1等DX作出了表率,又是贴图又是讲解,我也从中获益匪浅的。。。

还有任何问题,欢迎询问

网友:
求解

何为“电变” “功率管”  又为何物
听说二代虎的这两种装置不可靠  那麽如何解决呢?
敢请楼主贴图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