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6号的调试问题

楼主(2005-12-20):
我的机机有双桨,看了一些贴,说是如果有双浆,就需要调节某一边大浆夹片的球头套长度来消除,,让两片大浆转起来在同个平面。把一边大浆的下图中红圈里面那个球头套拿下来,旋进半圈或者旋出半圈,在重新测试,反复调试,一直到没有双浆为止。但我看了一下那个位置的球头套,我的机机的那个位置的球头套是一整体塑料的,怎么调啊.还有升降打到最大最小,两边平衡翼的连杆会接触到大桨夹,突突突响,稍微往中回一点,就没了,怎么调整.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我怎么听都觉得你说的不是36#啊。呵呵。

网友B:
上个图才说得清楚

网友C:
没有图,我帮不了

网友D:
他的是最新版36#,调节的连杆是倾斜盘和sf臂之间的连杆,是可以活动的球头扣连杆。

网友B:
双桨调这个连杆。

楼主:
对对对
调了,螺丝都车满了,但打满升降还是有点干涉大桨夹,另外请教原配陀螺感度怎么调,顺时针是调大还是调小,调中立点是顺时针机头向右还是向左.楼上有谁知道.

网友E:
请教老鸟们,是不是两个浆的浆距不同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双桨?
那么消除双桨的时候第一要保证浆距一直,然后才是角度等问题?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