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吊机的老大们,你们用的是几C放电的电池?

楼主(2005-12-20):
同题.

网友A:
根据电机来说....
如果你的飞机只有50克,那我估计2C的就可以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机来说....
如果你的飞机只有50克,那我估计2C的就可以调了

估计楼要问的应该一般在320克-420之间吧!我也想知!

楼主:
我的飞机加设备和电池全重400多克

我现在用的是8c的,不过电力下降很明显,想吊机都吊不住~ 前天搞了一块12c的电池,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吊得住,能吊多长时间~

再补充一点,我用的ele950电机 4:1减速 1047的马刀浆(不知道能不能用11的浆哟~) 两个5克舵机 一个9克舵机 gsw4通微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加设备和电池全重400多克

我现在用的是8c的,不过电力下降很明显,想吊机都吊不住~ 前天搞了一块12c的电池,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吊得住,能吊多长时间~

再补充一点,我用的ele950电机 4:1减速 1047的马刀浆 ...

应该没问题吧?没有查到ele950的数据,但凭记忆好像能产生750克的拉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题.

按你电池的实际放电电流再乘一个大概的系数来计算,电池的实际放电电流取决于你飞机的重量和电机的工作电流,又与电机的kv与浆的尺寸有关。比如,飞机全重400g的3D,用拉力600g的动力组,吊机时的电流大概在15A左右,就按15A计算,比如用的是1600mah的电池,那么需要15/1.6ah=9.3,所以至少需要10C的电池,如果用1100mah的电池,那么就需要15/1.1=13.6C大概15C的确电池,依此类推...电池要略留些余量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电池的实际放电电流再乘一个大概的系数来计算,电池的实际放电电流取决于你飞机的重量和电机的工作电流,又与电机的kv与浆的尺寸有关。比如,飞机全重400g的3D,用拉力600g的动力组,吊机时的电流大概在15A左 ...

如果使用12C 1800毫安时 11.1V的锂电 飞机全重450克 有没有办法算出这样的配置能一直吊机,能吊多长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7,4v1800mah10c,动力略显不足

飞机的重量是多少?) 外转?减速组? 用的什么浆?

楼主:
顶一下,再问

网友:
有2个办法 一是大电池1800 7c可以 二是小电池 1000 10c可以 当然都是指11V 下   ele950 7。4的 用1800 12 C应该也可以了 浆1147-1047吧

网友D:
其实,800mAh 8C 11.1V的锂电池组,1000mAh 10C 7.4V 锂电池组,足以吊起400克重量的3D机了。关键还是你使用动力系统的效率。

ele950 KV4000 电机,如果你是使用11.1V的锂电池组,1047桨,建议你你用减速比5-5.33的减速组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机来说....
如果你的飞机只有50克,那我估计2C的就可以调了

....................

网友E:
400多克7.4V下想吊机基本没有可能。上11V就很容易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400多克7.4V下想吊机基本没有可能。上11V就很容易吊了

NO,只是对电池和电机要求高点。

楼主:
我原来是用的普及型外转子,用11.1V时动力很强,但用了ele950 4:1的减速组后,动力要小些了,有可能就是减速比太大的原因,不过以5:1的减速比 ele950的电机会不会超载? 这倒是个问题~~

网友D:
辉盛的破烂铃铛马达动力都好过你现在的配置,你真的需要好好想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辉盛的破烂铃铛马达动力都好过你现在的配置,你真的需要好好想一下了!

现在感觉飞固定翼还是用外转子好呀~~ 以后都买外转子的,kv值小点的~ 用减速组,真的有点麻烦~~

网友F:
我的3D机,翼展1米,全重500多克,ELE  11V1500MA,15C电池,ELE  EA20-22L外转。1047桨,一半油门就能吊,放电后期也吊得住,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3D机,翼展1米,全重500多克,ELE  11V1500MA,15C电池,ELE  EA20-22L外转。1047桨,一半油门就能吊,放电后期也吊得住,感觉不错。

ele ea20-22l的KV为924 这样的KV值也能吊得住?? 为什么不用ELE EA20-20L的电机呢?后者KV值要高一些,拉力可能会大一些吧?~~

网友:
KV值并不越高越好,像EA20-22L这样的电机,是可以带1047甚至1080这样大桨的,这种桨更适合吊机,同样的功率拉力更大,但速度低,反扭力也比较大,所以飞机翼展要大点,我是自己做的1米翼展的KT3D。
20-20L如果带1047桨用11。1V会过载的,如果用7。4V就要用20-20L配1047,电池容量相对要选择大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其实,800mAh 8C 11.1V的锂电池组,1000mAh 10C 7.4V 锂电池组,足以吊起400克重量的3D机了。关键还是你使用动力系统的效率。

ele950 KV4000 电机,如果你是使用11.1V的锂电池组,1047桨,建议你你用减速比5 ...

严重同意!!!减速比、配浆都非常重要
我用ELE850电机(KV4200),11.1V锂电,飞金燕子,全备重量470G,
一、用1:5.33减速比。1047浆吊机电流7.5A,全油门9.2A,
二、用1:6.6减速比。1047浆,吊机电流6.6A,全油门8.2A,最大拉力比用1:5.33减速比时小,但足够应付3D飞行,用1147浆吊机电流7A,全油门9A;
三、用1:4.43减速比,9050直驱浆,吊机电流7A,但全油门拉力好像增加不多;1047浆,不敢试,因为之前就因为这配置烧了一个1000型电机。
综合考虑,用1:6.6配1047时飞450G左右的飞机效率最高。
你的飞机才400G,电机的KV值也差不多,如果用11.1V锂电,1:6.6减速比1047浆应该会很爽的。估计吊机电流应该在6A左右,如果用1000MAH的锂电,8C够用,如果是1600MAH的,呵呵,5C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严重同意!!!减速比、配浆都非常重要
我用ELE850电机(KV4200),11.1V锂电,飞金燕子,全备重量470G,
一、用1:5.33减速比。1047浆吊机电流7.5A,全油门9.2A,
二、用1:6.6减速比。1047浆,吊机电流6.6 ...

我的减速比还是4:1的,看会有可能烧电机~~

我只有先用倒外转子:( 有空再买个1:5的减速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