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向入门,请教

楼主(2005-12-20):
新手,从来没有飞过直机。也不知道什么曲线的作用和如何设置。手头有9x2,请问如何入门直机?
1、模拟器飞过了,云里雾里,请教有没有什么文章或bbs介绍如何设置曲线及作用,希望是最基本的东西。
2、准备亚托450xl+401+hs56+3个普通微舵,可否?

网友:
配置很合理,建议舵机用E-SKY,30元的价格100元的性能,但做尾巴会稍慢,就按你的HS-56吧.

网友A:
我也想听听来着,大家发表一下意见把!!!!!
我发现这里的人都不愿意多讲点基础的东西,毕竟有好多新人的....

网友:
模拟器:不能云里雾里,要停的一动不动才行!

网友:
敌不动我不动 ~~~~~~~~~~~~~~~~~~~~`

楼主:
设备在模拟器里设置的曲线没法验证,怎么办?是不是不用曲线也可以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听听来着,大家发表一下意见把!!!!!
我发现这里的人都不愿意多讲点基础的东西,毕竟有好多新人的....

好多人走来就问 也不看看老贴 不是大家不回你 好多事情说老n遍了 现在冬天 有些人都封机了 论坛也很冷清 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在模拟器里设置的曲线没法验证,怎么办?是不是不用曲线也可以飞?

油门曲线是直观 螺距一般你这样来理解  一般3d模式为+-10==20度  螺距为0--100  就是说50一般为0度螺距  0--50为-   50---100为+ 这样你在按照说明书的螺距来设定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模拟器 g2和xtr都可以看你的曲线  g2选择你的遥控器设定控制飞行  xtr下面可以看你设定对不对  一句话 多看以前的帖子

楼主:
谢谢了。有点懂了。

网友:
就是要多练模拟器,知道直升机是怎么飞进来的

楼主:
多练也是枯燥的。看样子毅力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