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我的佳宝怎么了?

楼主(2005-12-20):
我的佳宝换上11.1V理电动力后,油门打到最大就突然停下来,然后打各控制舵均没有反应,请各位大虾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是烧了
你有没有换电机
要是仍用以前的280电机就可能烧电路,因为电流过大。

楼主:
我换了12V理电专用电机和尾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