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型的发泡工艺,做机翼的那种

楼主(2005-12-20):
请教模型的发泡工艺,做机翼的那种

网友A:
1997年第3期《航空模型》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97年第3期《航空模型》上有。

有没有电子版的,哪个网站有?

网友:
难找嘛,谁有1997年的3期,贡献一下嘛

网友:

《航空模型》上介绍的是聚苯乙烯发泡工艺,另外还有一种叫聚安脂(PU)的发泡材料也可用在模型上面,广东中山有模型厂已经在应用该材料,是把等量的黑料和白料搅拌混合均匀后注入模腔即可

网友A:
这种PU发泡树脂好像就是维修冰箱隔热层用的黑白料,是聚氨酯类树脂,成本应该比预发泡聚苯乙烯粒料贵,但对模具要求简单,不需加热,就不知道好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PU发泡树脂好像就是维修冰箱隔热层用的黑白料,是聚氨酯类树脂,成本应该比预发泡聚苯乙烯粒料贵,但对模具要求简单,不需加热,就不知道好不好买。

聚氨酯比较硬,不适合吧

网友:
聚安脂分硬泡,软泡,半硬泡等几种,做模型正是用到硬泡,成本是比较高(最近两年原料上涨了一倍多),但是diy很方便,少批量制作尤其方便,但是重量比聚苯乙烯稍大,可以用冰箱保温料,但密度和力学性能不一定好,购买倒是不很方便,要到生产聚安脂原料的厂家购买。

网友:
能不能用聚氨脂的填缝剂

能不能用聚氨脂的填缝剂?现在做塑钢窗的有自动罐装的,有一次装的,有专用枪的,一般10多元一罐,聚氨脂的好处是表层结皮,强度高于聚苯

网友:
值得一试!

网友:
关注中,谁有1997年第3期《航空模型》,贡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