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入门机那个好?

楼主(2005-12-20):
嘉宝(JABO)微型电动直升机(普及版II代)?

还是

雷鸟电动直升机III代  ?

呢????请指教,价钱如何?

网友:
1、JABO就如同是傻瓜相机,对初学者来说不需要任何调整就能飞,把精力放在练习飞行的技术上。
2、雷鸟是分列组件,需要对中立点、感度、混控比进行仔细的调整,全都达到合适的匹配后飞起来会很稳定的。
3、可是对于初入门的人来说,要想弄懂并且熟练进行调整匹配不会是件容易的事,调整不到位的话,就使得练习飞行变得更困难。
4、再者,如果就想长久的只飞小电直的话,那就买分列组件的比较合适,以后可以进行升级什么的。
5、如果是想用小电直入门,练练手感,有兴趣继续玩下去,以后就直接上个大一点和好一点的直机的话,那就没有必要把钱扔在小电直的升级上面了。

意见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楼主:
还有其他电直介绍吗? 寿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