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买大电直的电池啊?

楼主(2005-12-20):
我昨天定了一台logo10的电直,带电调和电机,明天就到货了,到现在还找不到可用的电池,据说是GP3300可以用但又找不到什么地方有卖,大家可以帮帮我吗?在国内什么地方可以可用的大容量电池!

网友:
带电调和电机一共多少钱啊?

网友:
电池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定了一台logo10的电直,带电调和电机,明天就到货了,到现在还找不到可用的电池,据说是GP3300可以用但又找不到什么地方有卖,大家可以帮帮我吗?在国内什么地方可以可用的大容量电池!

找我呀  13931171081  老颜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A:
大电直我用的都是镍氢电,以前我在网上一个叫陈团结那买的,2200mAh,10颗串起来用,我的ECO8能飞8分钟,寿命还可以.里电就不懂在哪里买了.

网友:
老颜的方型电池和圆型电池除了容量上还有什么区别吗?能帮组合电池组吗?你的电池组是否经过选配对的?

楼主:
LOGO整机+电机+电调共6800元,螺旋桨另外买好像是500.00

楼主:
明天早上就到货了,嘻嘻,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装起来啊!这个星期六是飞不了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直我用的都是镍氢电,以前我在网上一个叫陈团结那买的,2200mAh,10颗串起来用,我的ECO8能飞8分钟,寿命还可以.里电就不懂在哪里买了.

用2200mAh的Ni电,感觉动力可以吗?能不能翻滚? 听说用Ni的只能悬停和航线啊。。。

网友A:
不行,用2200mAh的镍氢电只能飞航线,我的ECO8用的10颗组合,4分钟后飞行高度只在50厘米左右了再飞4分钟就无力飞行。如果有多电池可以做两套10颗电池并联使用,这样应该可以提供强大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用2200mAh的镍氢电只能飞航线,我的ECO8用的10颗组合,4分钟后飞行高度只在50厘米左右了再飞4分钟就无力飞行。如果有多电池可以做两套10颗电池并联使用,这样应该可以提供强大的动力。

如果并起来的话,就是10S2P的做法了?这样的话,航线可以走几分钟?

网友A:
是的,并联的10cell电池组能持续更长的飞行时间,我并过双8cell的,能飞12分钟,因电池不够,未试过双10cell的,具体能否倒飞还不清楚,个人还没会倒飞。如果有3000mAh的,也不用并联使用了,单组10cell绝对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并联的10cell电池组能持续更长的飞行时间,我并过双8cell的,能飞12分钟,因电池不够,未试过双10cell的,具体能否倒飞还不清楚,个人还没会倒飞。如果有3000mAh的,也不用并联使用了,单组10cell绝对够了。

兄弟,有无联系方式,我最近正为这个问题头疼呢。。。

老颜那边有3600mAh的Ni电,照你这么说的话,只要10节串连就可以飞10分钟左右了?

还有,我上的是Quick8,可能比你的EC08大点吧,用的是60A电调,这样10节Ni电串连行不行啊?

网友:
TOM终于还是上大电直了!

引用 网友B:

兄弟,有无联系方式,我最近正为这个问题头疼呢。。。

老颜那边有3600mAh的Ni电,照你这么说的话,只要10节串连就可以飞10分钟左右了?

还有,我上的是Quick8,可能比你的EC08大点吧,用的是60A电调,这 ...

不知飞了吗?效果如何啊?

楼主:
我用了14只,感觉无力,四分钟就没电了,用的是老颜的电池

网友(2006-02-12):
引用 楼主:
我用了14只,感觉无力,四分钟就没电了,用的是老颜的电池

你要先根据总量,齿比计算一下大桨转速,才能计算出用多少电压,还有Ni电是需要激活的,我刚拿到老严的电池,也是软软的,激活后就可以了。。。

你把以下参数告诉我,我帮你计算一下:

1。不加电池的全重

2。大齿轮的齿数

3。小齿轮的齿数

4。电机型号和其具体参数

5。电调型号和最大的支持锂电,Ni电的节数

网友:
请教老严电池如何激活?

楼主(2006-04-02):
经过我的试验,大电直只能用锂电!

网友:
模型总动员我看见过有卖大容量电池的

产品编号: EP361410
产品名称: HiModel 3600mah 14.8V 聚合物锂电池(10C)
产品类别: 电子外设
产品品牌: HiModel
产品重量: 355g
产品尺寸: 14.5*3.5*3.5 (cm)
运费标准: 小 件
价 格(RMB): 498.00     有 货

网友:
他的电池我买过1300  7.4的,感觉不错!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