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P-51像真机,专家门给点建议!!!

楼主(2005-12-20):
刚练习好练习机,想入手60级P-51像真机,听说这款机机有好几个版本,不知哪个厂家出的P-51像真机做工最好,外型最靓,像真度最高,还有配多大的发动机够爽?望前辈门指点!

网友:
如果能弄到三叶60级的最好!仿真度和涂装都非常好可惜停产了!

网友:
民工的60级P-51我在飞,好好飞,朋友就是从教练机直接上这款P-51的,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油耗大,外形不太好

楼主:
能弄到三叶60级?

谁能弄到三叶60级P-51像真机

网友A:
我也飞过民工的60的P-51

我用的是GMS-75的发动机,动力十足。飞机调好了很好飞,可惜让我飞丢了找了1个多小时

楼主:
民工的P-51做工怎样?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GMS-75的发动机,动力十足。飞机调好了很好飞,可惜让我飞丢了找了1个多小时

民工的P-51做工怎样?仿真度高吗?需要多少米?

网友:
还是选雷达行的吧带襟翼的,起飞着落都很慢外型和做工都没的说的像真机吗,就是要求个真吗,我己经在飞很好

网友:
偶飞的全球的46级P51
三叶FS80四冲
很好飞

网友:
我也是P51的发烧友!!!!

我见过,和我飞过的P51,有数十种.
我推荐的,应该是三叶旧款,帮欧洲OEM的美国小姐,详细情况可以参考模型第1站.我是装108的2冲.
三叶第2款的,帮美国OEM的P51,结构不是太强,但是最美观,适合装120的4冲机.但是头部不够象真.
全球的P51肚子象真不好.
三叶旧款的P51可以不做考虑的装重型发动机,此飞机结构和真的飞机类似,有条件的朋友建议装YS140,带16*10的桨
另外,最好就是配金属的3.5英寸整流罩,这样P51的特征显露无疑,高速,大马力,漂亮的机头.这样做重心也合适,否则头太轻,飞机难控制.
另外就是升降和方向舵机是尾安装的,用5KG级别的舵机就胜任了大动作舵面要求.
如果这个飞机自己能换涂装的话,那就真的完美了.

网友:
看来我也要加油了.

网友:
机修工也是的,把这么好的机机给卖了,听说别人给炸了,唉……

网友(2006-02-17):
回复 网友B:

北京飞彩虹有卖,1300元,朋友刚买了。是出口美国hangar 9公司的